[电源] 拆9v锂电池,大家分析下电路

楼主(2022-03-29):
电池质量不行,能冲到8伏多一点,缺点电压一冲就满、用不久就无,可能电路自损耗大!索性拆了看看

网友:
没有升压的吧,输出8.4V

网友:
这个还不错,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个不错呀,为什么拆了?

网友A:
两电池串联,怎么充电?5V电源升到8.4V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电池串联,怎么充电?5V电源升到8.4V充电吗?

看电路应该是两路平衡充,每节电池单独充电。

网友:
这么小的电池,看保护板比较良心了。

网友:
这电池的板子这么多元件,我之前拆一个,直接就两电芯串联了事

网友:
不升压的话,两个串联电压是不是有点低

网友B:
板子的元件太多了。估计静态电流都很大了电池待机时间短也就没意义了。

网友:
2S串联的   电路是为了充电设计的,

网友:
良心的电池啊,居然元件这么丰富 。看着像是5V 升压 给两节串联充电。

网友:
板子有点大啊

网友:
不升压的话,板的电感干嘛用的?

网友:
两串输出,升压充电~

网友:
板子上有没有升压电路

网友:
应该是5伏转8点4伏升压给保护板芯片组充电,输出2串电池电压。

网友:
看起来像是USB输入升压后充电,芯片丝印看不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电池串联,怎么充电?5V电源升到8.4V充电吗?

电池质量不行,能冲到8伏多一点,缺点电压一冲就满、一放就无,索性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的元件太多了。估计静态电流都很大了电池待机时间短也就没意义了。

电池质量不行,能冲到8伏多一点,缺点电压一冲就满、一放就无,估计自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