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出路由器 K3

楼主(2022-03-29):
系统已恢复出厂设置,默认192.168.2.1无密码。
有漏油问题已处理并改内置全铜散热。
外壳层色一般,功能正常
后配12V2.5A适配器。
100非偏远地区包邮。
坐标苏州,快递好多地方不给发了,具体能不能发货看当天快递反馈

网友:
K3啥价呢,有点想法

网友:
已经闭关修炼34天想买啥都不行

网友:
AC68U多少钱

楼主:
原配电源,后配天线,是美版。晚些更新图片相关信息

网友:
100包邮真的实惠

网友:
K3路由器要了,已经联系了!

网友:
还是京东鲁班,不错

网友:
功能是否正常,长时间运行稳定不丢包

网友A:
有个95新的k3 除了官改其他都没动 不过要五一以后才能发货

网友B:
这价值了,里面有个2.8寸彩色液晶屏和STM32F4芯片,还有两大块电路板,若干电源芯片,拆零件都够本。我的烧了无线后被我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95新的k3 除了官改其他都没动 不过要五一以后才能发货

多少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95新的k3 除了官改其他都没动 不过要五一以后才能发货

多少钱?也是100么?要是100的话直接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值了,里面有个2.8寸彩色液晶屏和STM32F4芯片,还有两大块电路板,若干电源芯片,拆零件都够本。我的烧 ...

我有一个无线板,主板被我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