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我想用智能平衡车改装成四轮卡丁车,角度控制速度怎么改成脚踏板

楼主(2022-03-29):
我想用智能平衡车改装成四轮卡丁车,平衡车是角度控制速度,角度前倾越大,速度越快。如果改成四轮卡丁车,那么怎么改成脚踏板控制车速呢?
我把平衡车拆开看了下电路很简单
只需要解决掉控制车速和刹车就行了
请问各位老师那几根线短接就能控制速度

这种卡丁车我有了,可以折叠很方便收纳,但用的是塑料齿轮箱,跑起来很刺耳,所以想把家里的智能平衡车和卡丁车结合一下

用上图这种脚踏板控制车速

楼主:
我现在第一步就是弄不明白,那几根线是控制车速的

网友A:
智能平衡车应该是靠水平传感器来判断平衡车角度来控制速度和转弯的吧!!应该不是简单接短几条线线就能改变速度的

网友B:
直接买个架子吧,套在平衡车上,还是用脚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架子吧,套在平衡车上,还是用脚控制

城市里寸土寸金,架子太占地方了,之所以买红色的这个小车就是因为他能折叠,可惜噪音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平衡车应该是靠水平传感器来判断平衡车角度来控制速度和转弯的吧!!应该不是简单接短几条线线就能改变 ...

我也在等论坛里有没有大神出来解答

网友C:
主板有qfn封装的陀螺仪,iic 通讯的吧,可以改,自己研究下通讯格式。最好的方法就是买个电动车控制器,完美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有qfn封装的陀螺仪,iic 通讯的吧,可以改,自己研究下通讯格式。最好的方法就是买个电动车控制器,完 ...

我正在看电动自行车控制器呢,哈哈,真的可以吗,我看也不贵四五十块钱就够了

网友D:
我有想法

1.平衡车的轮电机拆出来,做驱动轮。

2. 平衡车的左右脚踏里的感应部分,拆出来,做成摩托车把手那样子,扭动调速。

3.或者零件组装在红色卡丁车上,把平衡车的调速传感器用铁片按在方向盘上,调整好角度,再固定。

网友E:
好像有这种车架子卖,买来直接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想法

1.平衡车的轮电机拆出来,做驱动轮。

左右脚踏里的感应部分拆开看了,一打开就散了,看着特别简单的一个小玩意儿一个塑料带着弹簧插进另一个U型的塑料里,能拆,
但固定到别的地方就要座椅套特别精准的咬合关系,
这个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这种车架子卖,买来直接套上。

架子太占地方了,如果是农村或者大别野有个院子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F:
不是还有一种简易支架的嘛,就几条铁收纳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还有一种简易支架的嘛,就几条铁收纳应该不难。

问过买这个的人,很别扭,很奇怪,还不如不加

网友:
好像抖音上面有买

楼主:
上面发的这种夹子三四百一个呢,又占地方,尽管可以拆了收纳,但这个使用频率还是很高的,总是拆装也不方便

网友:
论坛前一阵子有人收集了国内外的平衡车改装资料 里面非常详细

网友G:
直接改脚踏板控制后部平衡车的倾斜角度吧,机械式控制,电路的估计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改脚踏板控制后部平衡车的倾斜角度吧,机械式控制,电路的估计不好改。 ...

取出平衡车的角度控制小电路板,需要自己弄一个和脚踏那里一样精度的,我这两天试着弄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想法

1.平衡车的轮电机拆出来,做驱动轮。

左右脚踏里的感应部分拆开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