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1015PW笔记本升级改造

楼主(2022-03-29):
手头还有一个华硕EeePC 1015pw笔记本,当年也是上网本里王者级别,N570处理器性能很能打,现在嘛………………
这玩意除了出手之外还有其他用途吗?升级改造?装安卓?总是卡卡的

网友A:
我还有台宏基I3 380M的破本在吃灰呢...

网友B:
用过一台华硕,老是烧硬盘,不敢再用了

网友:
这标题真牛叉

楼主:
哈哈,所以你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一台华硕,老是烧硬盘,不敢再用了

我换过一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台宏基I3 380M的破本在吃灰呢...

这玩意也就装个xp偶尔运行下老程序,做软路由网卡不行

网友C:
我有个1015B,还打算看下是如何升级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也就装个xp偶尔运行下老程序,做软路由网卡不行

我一直用XP啊,现在用的是DELL4050好像 ,I5 2450M也装的X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1015B,还打算看下是如何升级改造。

一样一样哈哈

网友:
厉害,长见识了

网友D(2022-04-28):
低功耗装个遥控,接上电视做个htpc是个去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功耗装个遥控,接上电视做个htpc是个去处

这玩意安卓导航应该更简单点

网友:
我还以为是有改造贴,结果是水贴啊?

网友:
装Linux系统把

网友:
这种标题的帖子建议让版主扣M币

网友:
改一下当下载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