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手机 自己关机后 充电红灯一闪一闪(3.30有更新 有惊喜也悲伤)

楼主(2022-03-29):
当时他自动关机 我可以明确肯定他是有电的 大约60-70  莫名自己关机
充电红灯一闪一闪 我拆开后盖 量过电池电压是就有4.0v电压的
但就是开不了机
无论插上电脑还是充电器 都是红灯一闪一闪 就是开不了机
大约过了半小时-1小时 红灯不闪了 但还是开不了机
急死人了
电池已经重插过 还是这样
直接插充电器 不接电池 也不能开机 灯也不闪
3.30日更新
充了2天1夜  一直仍在角落没去看 默认已卒
可能早就充好了 只是没去留意
到了晚上睡觉的路经此地
按一下电源键 显示在在充电 电量100%
我没看错  你也没看错 显示100%

长按开机键 震动一下 我去  竟然能开机了
心中狂喜中  拨掉电也不会关机
但玩了大约10分钟  可能不到10分钟   又自动关机了
又开不起来 心情瞬间平复
没办法又让他继续充   今天早上起来
又能开机了 电量也显示100%
这次我插着电玩 没有拨电源头
同样10分钟又自动关机了 关机前电量仍显示100%

请问这是单纯电池损坏的表现 还是有其他故障 又或充电小板有问题

楼主:
手机之前是无拆无修的 现在也只是拆开后盖 螺丝一口也没动过
连螺丝的易碎标签还在虽然这几天是潮湿
但我看进水标也没变红

网友:
把电池拆掉,给手机那边,正负极短接一下放电,试试? 手机不要连充电器

网友:
坏了吧,买一个新的

网友:
电池锁了?我瞎猜是电池坏了。好像手机是无电池插充电器不开机的——之前电池可拆卸机型试过。

网友:
看描述感觉是电池出问题了,试试看之差充电器开机行不行。看看电池使用曲线,是不是有跳崖式的波动。有的话就是电池故障了,电压不稳。

网友:
保护板后面再并一个电池上去。

网友:
电池内阻大了吧,换块电池试试吧,再不行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我的红米Note3,现在电池去掉了,直接在电池保护板的位置接了一个USB线,插到充电器开机当热点机。电量永远99%。

网友:
用原装自带的充电器插着充一会,我的红米8就是有60%的电后自己关机了,死活不开机,充电也没反应,后来那原装的充电器插了半小时自己开机了。

楼主:
感谢楼上所有回复  结合大家的经历  电池损坏的概率高
因为机器是正常使用中自己关机 我是看着他关机
所以知道电量显示多少
在关机前都没有发生什么碰撞 摔落
所以我这周有空再测试下 或换个电池试试
至于原装充电器不知去哪了 目前是第三方充的
继续充着看看

网友A:
电池老化严重,手机开机对电压和电流有要求的,突然关机就说明电池电压掉得厉害,当然你可以尝试充一会,等到电池电压上去了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老化严重,手机开机对电压和电流有要求的,突然关机就说明电池电压掉得厉害,当然你可以尝试充一会,等 ...

已经更新了
能确认是电池损坏吗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如果不行,大概率是主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或芯片旁边的小电阻电容)问题。我之前有个红米note5A跟你这个情况类似,自己关机后再充就红灯一闪一闪,充不进电,后来在网上买了个充电小板,换上还是不开机,你这个能充电,基本可以确认充电小板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