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RACO-POWER TOL150开关电源模块展示,请大家欣赏评价

楼主(2022-03-29):
TRACO power可能大家很少听说,是一家部在瑞士苏黎世的公司,专注开关电源的设计与生产,在业界还算比较有名,进口仪器配他们的电源还是蛮多的。
近日,实验室换下一个电源模块,是接错380V电源boom的,寄回维修点,工程师简单测试了一下,直接整个模块换了,都懒得修
这个模块原封寄回到,上班摸鱼,拍些图片,给大家欣赏一下,让大神掌掌眼,做个评价

这是盒子,正面

盒子侧面,有开口,不拆封就能看到品牌

盒子背面有接口说明

拿出电源模块,布局清爽,散热片横平竖直,很整齐

电路板是长野日本无线株式会社生产,输出DC 12V 13A

输入EMI

高压部分

输出端,三个电容,25V 1500μF

两个肖特基二极管 D85-009

冈谷的安规电容

东芝的MOS,K3911和K3878

两个NEC2561光耦

Chemi-con电容 450V 150μF

翻过来,电源板背面

电源控制IC M51995AFP 和5502M

电源总体感觉不错,改天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这用料看着真是太漂亮了。

网友:
这电源模块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做工只能说凑合,达不到养眼的级别。

网友:
接了380,看主电容还没爆,应该问题不大,说不定换个保险再检查检查整流桥就好了,再不行就要看看PFC电路了

网友:
这么好看的电源确实不多见,估计价格也好看。连接地螺丝垫片都有

网友:
做工用料真不错

网友:
前几年也拆过几个类似的开关电源,家里好像还有一个24V的

网友:
用料很不错,特别是器件引脚都有成形,美观

网友:
做工还不错,,但没有价格对比   就不好说了啊

网友:
做工没的说,看着漂亮

网友:
做工不错看着挺舒适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了,但是相比国际一线品牌的,日系和德系电源,各种精细度差的远

网友:
怎么觉得比IBM,惠普的笔记本电源做工差远了啊。

网友:
电源设计还是很养眼的。

网友:
有几个跟这样差不多做工的,但是24V都10A,查了下我那个电源也是比较知名的厂家

网友:
这个散热片做得挺漂亮的。

网友:
这类电源tdk比较出名。

网友:
做工确实好,修不好留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