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搞个不要电池直供电三星手机时钟

楼主(2022-03-29):
懒得去换不锈钢盘了,10年前手机放着也发霉,电池倒是没怀孕,问题是手机1G内存干球呢,还是弄个时钟吧,耗电1W左右浮动。
照古人方法拆了电池保护板出来,接个二极管到正极,不想太难看外接线,把原来USB插口引线出来供电,尾插都是小零件真不好搞,飞哥九牛二虎。
然后插电开机更难搞,勉强把开机正极引出来,接了个220电容,凑合用着。

现在存在问题:
来电有时候不能自动开机,插拔电源线才行。

开启时钟有时候会关机,开别的软件也会,已经是4A充电器了,1A的试过更加不稳定

看样子还有的折腾啊,家里还有一堆十来个淘汰手机,看着心烦,,搞个守护摄像头还有行车记录仪不知道有米有心情搞了。
话说为什么手机不发行一种像笔记本一样的的呢,想用电池就电池想用电源就用电源,不然多不环保啊。

网友A:
会烧屏的,我已试过了,卖钱呀,智能手机一个十元

网友B:
时钟用的什么AP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用的什么APP?

翻页时钟,你可以看看

网友C:
用个老版本的墨迹天气吧,又有时钟又有天气不是更好。我是想自己写一个带风向的,没看到第一页显示风向的天气预报软件

网友:
不需要这么麻烦,直接安装一个电池保护的app,设置好充电截止电压可以长期插电

网友:
手机多也是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用的什么APP?

简黑时钟,功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烧屏的,我已试过了,卖钱呀,智能手机一个十元

反正十块钱,烧了就好,坏了就没得折腾了呗

网友:
电源电压降为3.8-3.9V,直接供电。

网友:
换不锈钢脸盆啊

网友:
自己写吧,he天气接口,有你想要的那些信息,用低一些版本的,不用最新版本的。

网友:
没有意思,不如买个现成的

网友:
串二极管直接供电就好,没必要接充电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个老版本的墨迹天气吧,又有时钟又有天气不是更好。我是想自己写一个带风向的,没看到第一页显示风向的天 ...

那个版本的?

网友:
当时钟感觉y有点鸡肋,不过确实也没啥其它合适的用途

网友:
哪个版本能装就装哪个呗,去豌豆荚里找,那里有全部的历史版本,我4.0的手机都装上过

网友:
我在背面外挂了一个软包锂电,掉电也能运行一个周,正面看也不丑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会烧屏的,我已试过了,卖钱呀,智能手机一个十元

他都给我十块一个了,我还能给他好屏吗?
先自己用,等把屏烧了,再卖他十块,不是更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都给我十块一个了,我还能给他好屏吗?
先自己用,等把屏烧了,再卖他十块,不是更香? ...

把屏烧了,你能得到什么?家里缺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