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夏天到了,给nas装个纱窗,乔伯恩c2改纱网

楼主(2022-03-29):
夏天到了,温度升高,自己用乔伯恩c2装的黑nas,系统温度升高。自身用的是j1900闲置板子,无风扇,电源用的dcatx,无风扇。静音模式。温度散不出去,打开侧板试运行一天,CPU不超50度,硬盘三十几,非常好。但是裸着不太安全。逛逛马云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材料。 发现了它,铝网,尺寸呢也非常合适,简直就是量身定做,自己加工后刚好

楼主:
忘记这个原材料了。2元包邮到家

网友:
以人为本,你NAS里没穿衣服的小姐姐肯定很多,不装个纱窗被蚊子咬了要怜香惜玉。

网友A:
那个自制的插usb口上的是啥玩意呢?

网友B:
电源有风扇不够静音

网友C:
天啊,老大您真猛,三个网卡吧,都接的什么设备啊, 您家的的网络拓扑能画一个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不,感觉您这个设备好厉害,还漂亮

网友D:
加个像蚊帐那种密的,可以过滤一下灰.

网友E:
粘磁吸,可能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自制的插usb口上的是啥玩意呢?

USB延长线,连打印机。有10米吧,网线抽四根或者双着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啊,老大您真猛,三个网卡吧,都接的什么设备啊, 您家的的网络拓扑能画一个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不,感觉 ...

对三个网口,一个入,一个电脑,一个机顶盒。另一个PCI是SATA扩展。

楼主:
不要买什么蜗牛矿渣装nas,散热不好还贵,不漂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延长线,连打印机。有10米吧,网线抽四根或者双着都行。

学了一招。也就是说我可以把USB延长线两头切下来然后用网线延长吗?有长度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像蚊帐那种密的,可以过滤一下灰.

没有风扇吸入,基本不会进灰

网友:
我用废口罩揭下来最外层,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了一招。也就是说我可以把USB延长线两头切下来然后用网线延长吗?有长度限制吗? ...

不带大功率设备,基本二三十米没问题。不用剪断,买USB头焊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有风扇不够静音

用的dcatx,没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粘磁吸,可能更方便

纯铝机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三个网口,一个入,一个电脑,一个机顶盒。另一个PCI是SATA扩展。

呃,您是把这个设备同时也充当交换机或者路由器来使用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您是把这个设备同时也充当交换机或者路由器来使用了是吗

虚拟机运行OpenW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