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已经有win7,再装server 2008R2,直接装在D盘吗?

楼主(2022-03-29):
电脑已经在C盘装了win7系统,打算在D盘装server 2008 R2。
查看了硬盘,发现在C盘前面还有一个100M的空间,里面是不是win7的引导文件?
如果把server 2008R2装在D盘,server系统的引导文件也装在C盘前面的100M空间吗?会不会覆盖?

网友A:
会添加一条启动记录,不会覆盖,因为两个系统是同根同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添加一条启动记录,不会覆盖,因为两个系统是同根同源的!

哦,谢谢

网友B:
建议,如果是内存够大还是搞个虚拟机吧,那东西太好了,之前我也搞双系统,但后来发现用的时候很不方便,索性就直接加了内存搞了虚拟机,重做系统也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如果是内存够大还是搞个虚拟机吧,那东西太好了,之前我也搞双系统,但后来发现用的时候很不方便,索 ...

不会用虚拟机,按照网上的教程做过几次,都没有成功过,唉,脑子太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用虚拟机,按照网上的教程做过几次,都没有成功过,唉,脑子太笨了 ...

简单,加我Q,我帮你搞,你内存大不,现在的操作系统,小于8G不建议。但之前256内存时候我们也装过,也也也能点开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加我Q,我帮你搞,你内存大不,现在的操作系统,小于8G不建议。但之前256内存时候我们也装过,也也 ...

内存不大,只有4g,一直都用32位系统,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不大,只有4g,一直都用32位系统,谢谢了

这内存可就不大了,不过硬装也能装,也能用,但肯定特别影响运行速度了。还是老实的装双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