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一下这个喜利得TE-15的配件叫什么?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2-03-29):
1、没断裂之前是卡在冲击子这里的。后来钳出来了,为了拍照就放在上面。

2、

3、

4、那个金属圈断裂之后。整个冲击子都可以拔拉出来了。

在此,请教一下各位,这个配件叫什么?哪里可以买到?或者可以使用哪个可以替换

网友A:
你可能需要换这个吧

网友:
气缸活塞环

网友B:
应该原设计,就是两半,断口均匀,整齐

网友:
是断了,到闲鱼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需要换这个吧

固定或者说冲击子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原设计,就是两半,断口均匀,整齐

不知道呢。感觉不像

网友:
应该原设计,就是两半,断口均匀,整齐

可能有个卡簧之类的固定

网友C:
这个应该不好配 量好尺寸上车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好配 量好尺寸上车床吧

车好估计装不上,还带割两半

网友D:
差一个卡簧,冲击子也打报废了,里面的好坏无法评价,二手基本用报废了,换几个零件跟整机差不多价格了

网友:
就是冲击子前面的垫圈,一整个的,它的前面还有一个很硬的卡簧。得去海鲜市场淘换个配件机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差一个卡簧,冲击子也打报废了,里面的好坏无法评价,二手基本用报废了,换几个零件跟整机差不多价格了 ...

买个配件机也就是几十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买个配件机也就是几十块

你的意思是说再买一件配件机来拆零件,基本都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说再买一件配件机来拆零件,基本都是坑

这个东西还能坑着什么?这个机子很耐用的,一般都是皮圈老化或者冲击子磨损,我买过四个,修好了三个,现在用起来还是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一个卡簧,冲击子也打报废了,里面的好坏无法评价,二手基本用报废了,换几个零件跟整机差不多价格了 ...

这个机子单独买配件不如买配件机,淘换好的话,几十块能买个成色不错的,相当于好多配件,要是单买其中一个配件说不定比配件机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