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TY-602筋膜枪看看原理

楼主(2022-03-29):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用两节18650锂电池带动直流马达,马达带动曲轴往复运动,从而起到按摩的作用。

网友:
原来买几百元的就是个这样的结构

网友:
不是应该三节18650吗?我只见过12V或24V的

网友:
暴利产品之一?

网友:
不是运动员用的上这个么

网友:
保健电子产品就是坑,没太多科技含量但价格贼贵。

网友A:
这款应该是40元包邮做工了,最低配的筋膜枪配置了。

网友B:
高速男女两用抚慰棒,缴智商税的产品

网友:
都是大爷大妈们才会买的东东

网友:
当棒棒用好使吗?

网友:
正好有曲轴曲柄,可以找废旧锯弓,配企鹅锯条改成电动往复据。

网友:
以前119元买过12V的。宣传无刷电机,实际是有刷。要求退货,然后退款了。

网友:
话说这玩意真yyou'y有用吗?

网友:
这种有关按摩概念的电器,一般要价不低。

网友C:
带枪的也不管管

网友:
哈哈哈、
只要创意、就能造、产品什么的其实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应该是40元包邮做工了,最低配的筋膜枪配置了。

还有不带电池的更低配款,只有两个按摩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男女两用抚慰棒,缴智商税的产品

看淘宝真刷到过专用按摩头的小筋膜枪,主打不正经的筋膜枪

网友(2022-05-30):
引用 网友C:
带枪的也不管管

这是炮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