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 FLUKE与优利德万用表使用感受!

楼主(2022-03-29):
      最近想入手一块万用, FLUKE/福禄克的价格高,差不多功能和精度的话,是优利德的数倍,如 FLUKE/福禄克289C约4000元,功能相近的优利德171B的价格不超过1500元。请教对万用表有研究的坛友, FLUKE/福禄克好在哪里呢?是精度高,稳定性好,还是耐用,还是面子上好?我感觉价格差这么多,优利德的性价比高,值得入手(根本原因还是不想多花钱,又要使用功能全!)。想请教各位行家里手的高见,谢谢!

网友A:
长期用的就福禄克,偶尔用的优利德。。简单明了。

网友:
289和UT181A对比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期用的就福禄克,偶尔用的优利德。。简单明了。

福禄克喜欢是除了品牌外,就是耐操,用了10年精度还是那样,档位少发现接触不良这些,怎么折腾都不怕,但是不建议福禄克的低端表,低端是福禄克专给发展中国家生产的,现场也见过15,17,18坏不少,因为福禄克用的材料不一样,塑料上密度要比国产高,所以无论是中高低拿在手上时,你会发现比国产要沉重的原因。优利德的UT191,UT195属于工业级,防尘防灰防水防摔,耐操。UT15,17,18感觉厂家故意与福表竞争出的产品,工艺上有了不少改进。最后一句是看自己喜欢,不是发烧友买一个就行了,我有十几个,全封存了,习惯用UT195DS维修电子,极快嘛!现场用UT191当炮灰,仪器校验我用VC189A。人就这样,贪念,发烧退了用来用去也就三个。

网友:
用在哪里?经常带出去用只是量个电压通断的在自己看的过的情况下越便宜越好的钳形表,家里工作台上用的则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精度越高越好,至于品牌则相信自己的感觉就可以了,其实买东西第一感觉起了很大作用,在大海捞针时第一眼看到符合自己要求的表往往映像深刻,除非功能超越,否则都无法比过看到的第一款!

网友:
用福禄克吧,拿出去干活有逼格,人家对你的印象都不一样。

网友B:
fluke和优利德无法比较的,首先你要先看万用表的整体做工,是否符合工程学设计,及工业标准等指标,其次你要比较内部PCB板子的做工水平,再就是比较万用表所采用的测量方案,比如芯片型号,电子元件冗余度等等。总的来说人们说福禄克好主要体现在他是一台测量仪器,而不是一个“”玩具”。当你最需要使用它的时候,它总能给你实时准确可靠的测量结果。至于优利德并不能说它不好,一般人日常使用足够,如果你想极限条件下或者希望性能参数等方面有冗余,那么他和F是没法比的,还有F的低端表建议不要考虑了15 17这些可以无视
还有你选择的289C,个人觉得如果购买建议不要带C的,并不是说我不爱国,因为很多东西纯进口的和国产合资及进口国内产的差距还是存在的
再者289这些福记高端型号的表启动比较慢,更适合科研方面使用,日常使用反而不是很合适,当然如果你只想追求极致精度的另议,我觉得最能体现福记水准的就是福记得80系列及后序型号例如8060A、187/189/87V等后续型号。80系列是福记得经典一代

网友:
像程序开发一样,先定义你的需求,再把需求分等级排好,这样才清晰自己的产品定位,或者备几款不同档次的表应用到不同的场合,比如在企业维修设备要可靠就选福禄克,自己用,外出为了携带方便买了卡片表等。测量的对象是什么类型?比如钳流表,就分交流和直流,一般都是测交流,但像光伏板就需要测直流的,测交流还要看是否需要真有效值数据等等。如果只是简单测个电压、通断,不必用精确到4位小数,几十块的表足以。

网友:
自己玩用fluke,型号最低必须是115C,可以测试大多数元件。。。国产表很少碰,可能是用不过来。

网友:
我个人觉得买贵点的用的时候回仔细,怕搞坏了,价值不菲,这样的好处就是仔细用你会同时注意安全,相对来说自身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

其次是质量稳定可靠,测得一个比较异常的参数,你用国产表的话,你会觉得表有问题,耽误时间,影响判断。

买贵的表,加入你买国产的话,因为国人经常见到这个表的便宜货,大家会不自然的觉得你买的也是便宜货,用起来也不会当贵的表用,你告诉他这表贵,他也会认为你傻。话同样的钱,为什么要给自己多这么多烦恼,不如符合大众心理一步到位。

网友:
感觉FLUKE更耐操

网友:
啥叫功能全? 具体你需要什么功能? 买什么表要根据自己需要,理性消费!就像很多人,他的工作就喜欢用9205,给他福禄克他反而觉得不好用,不能满足他的测量习惯。用料做工安全性可靠性这些福禄克肯定甩国产几条街!但是,国产表很多人用着也可以,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玩就买好的,单纯用,如果纠结价格,就没必要非要咬牙买贵的。有些功能和性能你可能根本用不到。

网友:
资深爱好者,挑花眼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luke和优利德无法比较的,首先你要先看万用表的整体做工,是否符合工程学设计,及工业标准等指标,其次你 ...

FLUKE289除了50Ω档和3.3F超级电容不佳外,其他没什么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LUKE289除了50Ω档和3.3F超级电容不佳外,其他没什么毛病。

启动慢还不致命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启动慢还不致命么

289内置了微型操作系统,冷启动到正常测量大约在15秒,这个时间很长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89内置了微型操作系统,冷启动到正常测量大约在15秒,这个时间很长么?

15秒足矣死了,看看187 189的启动速度,正是因为具有那个微型操作系统没必要,功能太高了就成鸡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秒足矣死了,看看187 189的启动速度,正是因为具有那个微型操作系统没必要,功能太高了就成鸡肋了 ...

F289,VC189A,DT4282,DT9989,UT181A,这几个都是高端表,都有各自缺陷,适合仪表电器自动化,都是高精度。不建议电子爱好者及维修电子人员使用,电子维修要极快,精度要求并不很高,除非你是发烧友,钱多没有地方花。

网友:
这个差别不能只看说明书纸面上的。
如果是第一次买万用表的话建议不要直接上这个级别的,先要看看用途,对应需求,列出指标,再选择。之前最好找机会试用一下。
一般3位半可以应对99%以上的日常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秒足矣死了,看看187 189的启动速度,正是因为具有那个微型操作系统没必要,功能太高了就成鸡肋了 ...

电脑正常启动到桌面,最少也得15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