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OTO液晶遥控器的怪异故障,求师傅释疑!

楼主(2022-03-29):
情况是这用的半年前买的全新,一直在浴室使用,这样遥控器有防水胶。两个月后突然出现了所有的安键失灵,液晶显示的项目无法操作,按下无相应的动作。自认为可能受潮的缘故拆开晒干,重装好无效。

只能卸下电池放置不管处理,过了10天左右,重装电池,遥控器复活,但隔天又失效了。
自认为除潮气不够彻底而引起的,再次彻底用洗板水洗了个遍,吹热风干,重装无效。
只能卸下电池放置不管处理,过了10天左右,重装电池,遥控器复活,但隔天又失效了。
然后就是不再管它。
放置处理N天,使之复活,装电池使用,使用过后,要立即卸下电池,明天才能继续使用。
一旦忘记卸下电池,明天(时间到点了)遥控器就失灵了,要想重新使用就只能卸下电池再等个10天左右了。
(装着电池它就一直失灵下去的,直到你卸下电池等它10天左右回过魂来)
我都无法用适合的方法来解释它的故障。
前面

背面

网友A:
拆开看看电路板
有不有晶振之类的

网友:
死机了只能拿掉电池重启了。
网上有加热塑封的袋子,清理干净封起来吧。
如果有除湿剂放包进去一起封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电路板
有不有晶振之类的

嗯,拆开看了,这个应该是晶振了,微距观察并无任何标记。位置在液晶屏下

微距观察之无标记

网友B:
这东西没保修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没保修期吗?

已经问过,我所处在的地区(广西)不在服务区内。
想寄回商家那里维修,客服问之有无掉落下来,实话回之:有掉落地上过并发图给客服看就碰伤一小角。客服曰:爱莫能助!
(其实就安装高度0.5米那个遥控器座,碰掉下来一次)哎。。。诚信,在中国真是一言难尽。
不过我看得开的。

网友C:
明天(时间到点了)遥控器就失灵了------这个意思是过0点就不能用了,   还是只能使用24小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拆开看了,这个应该是晶振了,微距观察并无任何标记。位置在液晶屏下

1.检查晶振两脚对地电容是否腐蚀
2.分别在能用和不能用的时候,测一下晶振的两个脚,对地的电压
3.看能不能代还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天(时间到点了)遥控器就失灵了------这个意思是过0点就不能用了,   还是只能使用24小时? ...

不是的能用大概就10多个小时左右,不会是过0点这样滑稽的,比如今天晚上20点装上电池,有可能是明天7点还能用,但到了8点就失灵了,也有可能11点以后才失灵。(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还没找到,上电池的时间长短--失灵时间的长短,的规律。主要是它间隔时间太长了人等不了。

楼主:
还是免不了成了拆机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晶振两脚对地电容是否腐蚀
2.分别在能用和不能用的时候,测一下晶振的两个脚,对地的电压
3.看能 ...

1,经检查没发现X2晶振的两脚对地电容有腐蚀。(C6,C7)两颗白色电容。
2,在不能用的时候,X2(上脚)对地电压在一分钟内由0.8V升至1.2V。(下脚)对地电压由0.28V升至0.32V。。。
     在能用的时候得等一段时间了。。。
3,这个X2我没能力测量其震荡频率。更换无从入手。

测量X2两脚对地(电池负极)直流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经检查没发现X2晶振的两脚对地电容有腐蚀。(C6,C7)两颗白色电容。
2,在不能用的时候,X2(上脚) ...

x2圆柱形应该是32.768khz,时钟用的,不影响开机
x1是4M,应该是单片机用的,直接换这个,随便找个1-10M的,先试试能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x2圆柱形应该是32.768khz,时钟用的,不影响开机
x1是4M,应该是单片机用的,直接换这个,随便找个1-10M ...

谢谢师傅支招
这个X1晶振不是我的常用件,我在盘算那里有单片机的板子找找,或者去购回来。
有师傅支招我不寂寞了。

网友:
以前见过一篇文章,说遥控器里边增加一个计时程序。时间一到就会失效……

网友:
智能马桶也用上遥控器了,科技提升生活品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1,经检查没发现X2晶振的两脚对地电容有腐蚀。(C6,C7)两颗白色电容。
2,在不能用的时候,X2(上脚) ...

这两电容就是管晶振工作的,出问题就是乱七八糟的问题。。换了吧。。通常是20-10pf的

网友:
先易后难,电容容易找,同值晶振难寻,干脆先换两个电容看看。

网友:
看到【R6】上方的焊点有白色的一圈粉末状,将有这种粉末状的白色清理掉(潮湿会漏电),估计这种故障与电路板漏电有关。

网友:
这个y遥控器好复杂啊

楼主:
谢谢朋友门的热情支招,这些小器件已经在淘宝下单,没几块钱。由于受疫情影响会迟到几天。还是耐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