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TP-LINK小球机摄像头TL-IPC43AN-4,有知道root密码或者中断uboot启动方法

楼主(2022-03-29):
TP-LINK带云台的300万像素小球机TL-IPC43AN-4
上下都是卡口设计,只有强行暴力撬开,一边撬一边骂

先把脑袋打开

插头分别是连接底座的网线和9V电源、水平和垂直电机、扬声器

CPU是国产星宸SSC327,没搜到具体的参数,只知道集成了内存,所以板子上都看不到内存颗粒了

8M SPI闪存,TP的东西,闪存永远不会超过16M

RTL8188FTV无线网卡

主板翘下来

红外和白光灯板,加状态指示灯和麦克风

带TF卡插槽,CMOS很小,貌似是国产恩特威的

再把底座边骂边撬开,就一电机和电源/网络接口,带一个网络变压器

连电脑接上TTL串口,uboot无法中断,可能按键没找对。启动完成后登陆还需要密码,搜了一圈也找不到root密码,官网下了固件,提取到/etc/passwd,其中有root:$1$HZiuXCuR$E7/TVi1wkhiE68N79kbkU0:0:0:root:/root:/bin/ash,跑了下字典没跑出来

有知道root密码或者中断uboot启动方法的朋友麻烦告诉一声

网友:
是说TP闪存没有上16M,看看新出的盛世系列,都是128M,不过价格嘛

网友A:
这东西没有reset键吗?
寒假孩子在家学习,我不放心,就去朋友那里要了个类似网络摄像头(以前帮他安装调试,后来坏了,他又买一个,坏的当时要扔,我说先留在,没想到是给我自己留的。不是我故意占便宜啊。)
拿回来的仔细研究,恢复出厂,依旧无法配对,拆开发现喇叭坏了,这东西默认联网居然是用声音配对。。。
我查了资料,app还有其他配对方式,于是轻松解决联网配对这样问题,强迫症的我怎么会允许我的设备有缺陷。。坏就必须修好,最好不花钱。。。于是找了个破手机,把外放喇叭拆了,替换上去,ok了

网友:
密密麻麻的好多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有reset键吗?
寒假孩子在家学习,我不放心,就去朋友那里要了个类似网络摄像头(以前帮他安装调试 ...

tf卡插槽旁边就是reset键

网友:
没有时钟电池,热点功能就是摆设

网友:
做工还可以,只是拆这种封闭机头确实很恼火,没有一定的耐心找准切入口,都会破口大骂

一般都是通过几根拆机棒,联合翘着拆开,或者在手捏住半球的助力下,插入翘棒。但你事先必须知道卡扣在哪个位置。一般拆开后要在外围做卡扣位置的标识,不然下次出问题再拆时又忘记在哪里先下手

没用过这种TPLINK的,其它杂牌的都有恢复出厂设置,不用找原始ROOT 码。不过楼主也满厉害的,居然读出了原始码

网友B:
我试过5V,9V,12V都可以正常启动,画面质量太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有reset键吗?
寒假孩子在家学习,我不放心,就去朋友那里要了个类似网络摄像头(以前帮他安装调试 ...

O(∩_∩)O哈哈~、看得我好激动、人才啊

网友(2022-05-27):
tp外壳的卡扣也是核心科技之一

网友:
spi flash备份下来,用同样的方法提取这个文件,winhex直接编辑,改了写回去

网友(2022-08-01):
我刚买了个  夜视效果 好差啊

网友(2023-02-04):
不知后来有结果了么

网友(2023-05-08):
直接上编程器刷固件进去!

网友(2023-10-20):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5V,9V,12V都可以正常启动,画面质量太渣了,

你好这款电源可以用tp路由器电源吗?芯正极吗?谢谢

网友:
密码是:slpmstar

$ openssl passwd -1 -salt HZiuXCuR slpmstar
$1$HZiuXCuR$E7/TVi1wkhiE68N79kbkU0

网友(2023-12-13):
root:$1$RiBtxRAG$PvXy3AX92u.mvo/UwXlTJ0:19404:0:99999:7:::    大佬,求这个密码是多少啊?

网友(2024-01-29):
版本不太一样,有点乱,你这款的主控有SSC327,也有SSC335的,求这款SSC335的编器固件,哪个有?

网友:
这种摄像头被绑定了,如何解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