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62en开卡失败(check ISP mode fail)

楼主(2022-03-29):
2262en单贴nw957缓存为D9SHD,原本是好的,中午闲的蛋疼,拿出来重新开卡,出现错误,截图如下。

网友:
这个开卡软件请传一份给我,谢谢!16858481@qq.com

网友A:
应该还是设置上的问题,可以换着试试

网友B:
这里设置错了。你现在设置的是双缓存。单贴缓存要设置成单,因为不知道你的缓存是贴在1还是2.所以你可以分别选择CSO,LOW或者CSO,HIGH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设置上的问题,可以换着试试

能想到的都调了……

网友:
缓存设置不对,你十六位总线,缓存设CS0 32位?去学教程吧,这个开卡都烂大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设置错了。你现在设置的是双缓存。单贴缓存要设置成单,因为不知道你的缓存是贴在1还是2.所以你可以分 ...

缓存是两颗512M的,一共1G。选cs0,low 16bit,频率400mhz,问题依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缓存是两颗512M的,一共1G。选cs0,low 16bit,频率400mhz,问题依旧……

那你把容量设置一下,就是缓存设置页面最上面那个,缓存设置为双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把容量设置一下,就是缓存设置页面最上面那个,缓存设置为双贴。

设置480G\512G都不行,选cs0,low 16bit时问题依旧,选cs0+cs1,low 16bit的话卡在25%

网友C:
这个就是你的开卡包,不支持你的颗粒导致的

自己修改下,把配置文件FLASH ID的00改成01试试

如果不行,就需要新版的开卡包。就是开卡包太老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你的开卡包,不支持你的颗粒导致的

自己修改下,把配置文件FLASH ID的00改成01试试

我现在就只能找到这一个了……

网友D:
请教各位大佬,1Gx2 DDR4镁光缓存  4贴NW920开卡卡(read id after reset cpu fail),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你的开卡包,不支持你的颗粒导致的

自己修改下,把配置文件FLASH ID的00改成01试试

请问一下配置文件FLASH ID在哪里?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各位大佬,1Gx2 DDR4镁光缓存  4贴NW920开卡卡(read id after reset cpu fail),怎么办? ...

不能使用延长线,开卡板请直连电脑,因为大部分延长线,拓展坞不能满足USB高速信号传输质量

网友E:
同款颗粒 到处找不到BGA252的板子

楼主(2022-05-29):
引用 网友E:
同款颗粒 到处找不到BGA252的板子

NW957不是bga132的?

网友(2022-09-20):
和你一摸一样的问题,颗粒不同而已,请问最后搞定了吗?

网友F(2024-06-07):
搞定了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定了就不说了

没搞定啊 颗粒上59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