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ROSE 拆解:拆个中国移动 吉比特GM220-S光猫

楼主(2022-03-29):
闲着没事儿干,拆了看看吧。。。

WPS,wifi,复位开关。

3个百兆,1个千兆。

力积的闪存,内存芯片。

25L95光电转换

MT7603无线。直接关了不用。

P61089B 过压保护芯片

三路DC-DC

主控中兴微的ZX279127

这玩意发热巨大!懒得折腾了。等疫情结束找移动上门换个新的。

网友A:
换新的花钱吗?

网友B:
怎么让移动给换新的

网友C:
好像现在有个换新服务,前提是要5年内且没有换过光猫,这样就能预约更换新的千兆猫/电视盒子了。

网友:
主路由是啥

网友D:
换个全千兆的,内置天线的或不带无线功能的。要是带无线功能也要在设置里关闭,减少干扰源。

网友E:
移动的垃圾,不如电信的好

网友F:
光猫只要稳定就好,弱电箱里一丢,一年都不会去看一次。
等疫情结束?还不知道要多久

网友G:
发错版块了吧 紫薯布丁

网友:
家中也是这个,自己换成了E-140W-P,扩展下端口,省个交换机

网友:
我也是这个牌子的移动宽带光猫,我怕发热大,不稳定,所以就进超级账号,改了模式,现在它仅仅是个猫,路由关了。。我用华为AX3PRO 拨号+wifi。。
这光猫好像只有一个千兆网口,其它都百兆。。。
另外这猫楼主是怎么关wifi,我这个关不死,好像启动就又有了。。。

网友:
买一个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花钱吗?

想办法把它搞坏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让移动给换新的

坏就给换新的啊!咋坏?这还不容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现在有个换新服务,前提是要5年内且没有换过光猫,这样就能预约更换新的千兆猫/电视盒子了。 ...

我们这坏了就给换!

楼主:
TP啥型号?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全千兆的,内置天线的或不带无线功能的。要是带无线功能也要在设置里关闭,减少干扰源。 ...

换啥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动的垃圾,不如电信的好

电信宽带太贵。。。装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错版块了吧 紫薯布丁

可不咋地!发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猫只要稳定就好,弱电箱里一丢,一年都不会去看一次。
等疫情结束?还不知道要多久 ...

不咋稳定。。。要不咋想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