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主板增加网口需要买哪些配件,打算改成软路由

楼主(2022-03-29):
哪位高手帮忙看看这个板子增加网口需要买哪些配件,单网口的主板,已经预留了网口位置,打算改成软路由,谢谢

网友:
除了芯片,电感,晶振,TVS,貌似外围原件都装上了
照着已有的网口依葫芦画瓢应该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
UL2和UL3周边的元件补上就可以,小阻容基本都全,缺一些大元件,照着第一个网口抄板就行
两个芯片的焊接难度最大,建议找修笔记本电脑的

网友:
免了吧,BIOS版本都不同,除非你能找到完整版

网友:
光加硬件,没有固件支持也没用啊。。。

网友:
网卡芯片,网变,外围电阻电容。有这功夫倒不如看看有没有多的扩展接口,直接上成品网卡来的实在。

楼主:
看到你们的回复心死了一半,有个多余的minipice口,买个转接网卡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