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大家看我这个不使用真空泵的真空方案可行吗?(烧开水做手机屏全贴合)

楼主(2022-03-29):
今天在自己修手机,换盖板玻璃,已经用分离丝分离了破碎的外屏玻璃并清洁干净。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内屏和新的盖板玻璃总是贴到一起,导致起水渍一样的显示效果。 已经擦了一整包抽纸了,还是会吸附在一起,不是有油,而应该是内屏膜的材质导致的和玻璃亲和力太好: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买OCA胶膜,将盖板玻璃和内屏贴合在一起实现全贴合效果。但需要压屏机抽真空除泡,那个压屏机很贵的两千多块钱吧。

我想到了个方案,不买真空机,用几乎0成本来实现除泡和热压,大家看可行不可行:

水的饱和蒸气压在100度时为101325帕斯卡, 而在0度时为610帕斯卡, 也就是说在容器里烧开水,然后密闭容器并放在冷藏室内,可以得到-100715帕斯卡的差值,即-100.715kpa的负压, 这算是很优秀的真空度了.

将手机屏外屏玻璃和显示面板之间贴好OCA干胶,然后裹好保鲜膜防止进水,再放容器(乐扣或高压锅之类的)内的搁架上蒸,水开后闭合容器关火,将容器放冰箱冷藏室,  可以吗?

网友:
感觉理论上可以,就是操作起来有点麻烦。容器烧开闭合后也不用放冰箱,直接喷雾化冷水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成功率怎样?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做好防水汽!

网友: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容器出口接几个370气泵串联起来抽气,容器里面放热水,抽气时水会沸腾,一段时间后容器里面就只有水蒸汽了,然后关上阀门并冷却

网友:
高温不会损坏液晶屏?

网友:
直接买总成不香么???

网友:
即使这个理论可以,现实你的容器会漏气

网友:
操作起来太繁琐,如果想挑战理论也阔以试试,实践是检验最好的方法

网友:
可以试一试

网友:
保鲜盒从100度到室温会变形,外壳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可以从高压锅入手搞密封

网友:
以前IP4屏幕小我试过可以用手指按压从中间开始向4边延伸,把OCA与盖板之间的气泡赶出去效果还是不错的。。你这个要自己换盖板,盖板要自带OCA的那种,这样只有一面会有气泡存在。效果肯定不会达到你想象的那种。

网友:
贴 钢化膜的UV胶不能用来贴这个内外屏吗??

网友:
去手机维修市场,30块钱压个盖板(含盖板价格)

网友:
第一次手工oca贴胶  没有负压机器 完美没气泡的路过

网友:
oca胶又不贵, 买大点的 ,先贴屏幕在用刀裁 ,最后贴玻璃盖板, 与贴膜没什么区别 ,手气好一次成没气泡

网友:
楼主想法很夸张啊

按你的方法不是把手机搞坏就是把冰箱搞坏

网友:
感觉可操作性不强,nan'du难度h好大啊

网友:
理论上可以

网友:
知易行难,理论是可以指导小白实践,但小白实践真不如找专业的人干。
听楼上的,直接拿手机店里让人家帮压吧,你这已经折腾一大半了,或许老板一高兴免费帮你压了,然后还要收你当学徒,三年出师后,迎娶小师妹,当上副掌门,走上修机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