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捣蛋鬼剃头器简单修复(DDGUI DDG-S01)

楼主(2022-03-29):
『X折腾』捣蛋鬼剃头器简单修复
刷单获得,有一段时间都是用这个自己剃头,弄的很像刚出来的,被老婆嫌弃,于是乎,又开始了15元一次剃头之旅,这个剃头器就被遗忘了。。某日,拿出来发现不能用了。。

据说可以水洗,所以还挺不错的

拆开,确实有防水

电池是1.2V的锂电池

原来是太久没用,线路被腐蚀了

重新加焊加补焊,又复活了

装好后又吃灰了。

网友:
是镍镉电池不是锂电池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是锂电,而是镍镉电

网友:
电池是1.2V的锂电池?大大的镍镉电池,还不如换成镍氢的

网友:
MD我们这随便剪都30了...

网友A:
现在理发太贵了,理几次发的钱够买整套理发工具了

网友:
换一节锂电池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理发太贵了,理几次发的钱够买整套理发工具了

可不。。。
我和儿子以前老在一个小伙家,也15一次,他家办卡还有优惠文(我没办,感觉别占人便宜了),手艺不错。。反正高三的儿子喜欢。。。御用理发师。。哈哈

这不半个月前,因为孩子也网课,时间紧,他那没空,我就寻思换家剪,一问价,都没有低于30的,而且什么粑粑水平的店也30。。。当然还有更吓人的价格。。。

现在服务业都这么暴利吗,我都打算改行理发了,这一天要是剪上三五十人。。。比上班强。。。

另外也没有理发机器人发明啊。。。是不是能省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不。。。
我和儿子以前老在一个小伙家,也15一次,他家办卡还有优惠文(我没办,感觉别占人便宜了),手 ...

让你老婆给理,多理几次就好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让你老婆给理,多理几次就好看了

打死我也不干,那货拙的要命,我家针线活都是我否则,她那水平还理发。。。我怕头发一个一个坑没关系,要是给我破相就毁了。。55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打死我也不干,那货拙的要命,我家针线活都是我否则,她那水平还理发。。。我怕头发一个一个坑没关系, ...

话说,无所不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无所不能啊。

我自封天衣无缝针法。。哈哈
去年入冬老婆翻出一件羊绒衫,发现被虫子咬了个大洞,去市场修补,那价格都3位数。。老婆一生气又那回家,我说交给我,反正活马当死马医,我去买毛线的地方要了点线(我说多少钱,人家说这么点不要钱),回家穿针引线一通干,老婆检测居然没找到以前坏在哪了,别说毛衫,老婆的真丝裙子都让我补的基本看不出来。。所以天衣无缝不是浪得虚名。。

另外估计之家里会焊芯片的高手都能做到,就是一个心细手稳的货,另外就是有耐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话说,无所不能啊。

我小学四五年纪好像,就修我家闹钟(小毛病,发条接头断了,重新掰个弯别上去就ok),我爸回来看闹钟好了,还不信是我修的,我说我给你演示我怎么修,结果得瑟大了掉毛了。。。

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带上弦的东西一定得把动力释放或者压制,否则。。高速释放,把齿轮齿都打废了。。。

本来立了一功,结果来了一过。。人家都是将功补过。。我是将过补功。。

不过后来我把我奶上海手表修好了,算找回颜面了。。。

网友E:
北京那理发太贵,我后来几十元买18650可更换电池推子,刀头配件好找,不喜欢光头再配限位器。品牌推子价格较贵,刀头配件不通用,不可更换电池,运气不好遇到镍氢镍铬。

网友:
我这里有十五的有二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京那理发太贵,我后来几十元买18650可更换电池推子,刀头配件好找,不喜欢光头再配限位器。品牌推子价格 ...

好像确实贵,我一哥们被总部调北京工作,定期回来,单位管吃管住,一个月加各种补贴能五万左右。。就这样还让我接机带他在机场附近理发店理发,大连理发也不便宜,看来北京是贵的离谱,要不也不至于让那哥们怎么算计。。

网友:
1.2伏的锂电池那得是另一个宇宙了

网友:
有种直接接usb的,不过刀头没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小学四五年纪好像,就修我家闹钟(小毛病,发条接头断了,重新掰个弯别上去就ok),我爸回来看闹钟好了 ...

我也修过老式的闹钟。发条释放的时候,齿轮把手割了一个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