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谁知道这个零件是啥吗?请告诉一下

楼主(2022-03-29):
今天笔记本电池坏了,拆了,怀疑是这个零件烧了,不清楚是啥,一度怀疑是保险丝,但又没见过,就是画圈那个零件,谁知道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保险

网友A:
就一个保险丝,你这电池貌似有单节掉电锁死输出的功能,估计够你折腾了

网友:
F保险丝

网友:
是保险,楼上二位说得对。

网友:
2种电池混用

网友B:
这电池电芯混用,有意思,保险丝坏了估计锁死了

网友C:
建议放弃治疗电路板一般断电就锁死了。

网友:
F1,保险丝,烧了就锁死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保险丝,你这电池貌似有单节掉电锁死输出的功能,估计够你折腾了

没见过这种保险丝呢,仔细观察有四个脚,目前输出触电完全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电芯混用,有意思,保险丝坏了估计锁死了

估计是js了

网友D:
一个电阻和保险丝组成的保险,这种保险启动90%以上,电芯已经不平衡了,需要知道具体的芯片方案才能解锁,重新使用,并不是你以为的只用把保险丝恢复就正常了,降漏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放弃治疗电路板一般断电就锁死了。

坚持一下,有一组电池电压下降到2v,其他两组3.7v,看来电池还能坚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阻和保险丝组成的保险,这种保险启动90%以上,电芯已经不平衡了,需要知道具体的芯片方案才能解锁, ...

自己前几年的本本,一直闲置,昨天拿出来试了试

网友:
拆开玩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坚持一下,有一组电池电压下降到2v,其他两组3.7v,看来电池还能坚持

你想坚持也不行,这板子一般断电就锁,除非是山寨的保护板,断电不锁

网友:
断电就锁死了,理论上可以换芯片解锁,网上有部分电池可以解锁的,没技术和芯片的建议放弃吧,成本太高

网友:
就是一个贴片保险。

楼主:
多谢大家了,遵循大家的建议,拆电池做充电宝用,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论坛很暖心

网友:
没错,就是贴片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