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惠通防潮箱断电维修,代换电源模块

楼主(2022-03-29):
前两年在地摊上30块收了个惠通防潮箱,放在角落里一直运行挺好,突然有一天发现怎么湿度表到90了,感觉不妙,反过来一看,电源指示灯不亮,应该是坏了,然后拆开,发现保险丝已经烧了,二话不说换了一个保险丝,插电一闪,保险丝又烧了,看来是有大问题了。

百度了一下,说惠通的防潮箱保险烧,就说明这个电源坏了,拆下来一闻果然有股糊味,本想拆开修一修,可是一看灌胶处理的,完全没法拆

那就比着买吧,接下来就看到了专业卖家

卖了7年,一个电源模块要45,还不包邮,虽然解释的很好,但是你一个电源比我一个箱子都贵,我怎么能接受呢
不就是一个电源吗,我换个牌子,瓦数大点,能放进去就好了,刚好还有淘金币的红包,原价13,红包抵扣免费,等了4天,终于到了

比一下,长宽高都大了一圈,当时心理一惊,完了,8比Q了,反过来发现焊脚位置也不一样,买都买了,只有上假肢了

假肢到位,上板子,通电测试,完美

装机,如果再厚点就塞不进去了,真是刚刚好,这样跟外壳贴着,散热也挺好

装回防潮箱,运行1小时以后,湿度已经降下来了

大概说一下这个防潮箱的原理,防潮箱里面有一块半导体制冷片,通过制冷把箱子里的潮气冷凝,冷凝后的水顺着制冷片流到下面的海绵里,海绵跟外界联通,半导体背面跟整个电源盒和防潮箱相连,通过箱体散热,电源有个开关,高中低,应该是控制制冷片通电的时间,以前还以为是个很高深的东西,原理就是这么简单的原理

好了,相机又可以继续完美的吃灰了

网友:
和车载小冰箱半导体制冷原理相似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玩意...

网友A:
价格被坑了,只要15块钱还包邮

网友:
3.3V,奇葩电压啊

网友B:
半导体片,加一套温湿度控制板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
我的相机是直接在包里放个大点的干燥剂,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C:
把半层体反装,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点,直接通过加热来驱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半层体反装,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点,直接通过加热来驱湿?

热会加速器材老化,同时热使水变成蒸汽在密闭的防潮箱内不容易散发,容易进入器材内。

网友D:
居然是通过制冷来控制湿度的,第一次了解到半导体制冷片能这样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被坑了,只要15块钱还包邮

没有被坑啊,13元包邮,我淘金币红包免费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导体片,加一套温湿度控制板

对,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是通过制冷来控制湿度的,第一次了解到半导体制冷片能这样工作。

还有一种防潮箱,他的有原理是用吸湿珠来吸湿,然后定期给这些珠子加热,让珠子恢复吸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是通过制冷来控制湿度的,第一次了解到半导体制冷片能这样工作。

我原来也以为很高深,结果拆开是这个原理

网友E:
可以想个办法把冷凝水让它流过散热片来散热(注意做好保护),应该可以大幅降低功耗

网友F:
拆个手机充电器改一下比这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想个办法把冷凝水让它流过散热片来散热(注意做好保护),应该可以大幅降低功耗 ...

散热不用考虑了,整个箱体都是金属板,是一个大型散热体,我之前买回来的时候,就没有感觉到哪一块是热的,所以也没有想到是半导体制冷片来除湿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个手机充电器改一下比这个靠谱

你这个我当时也考虑过,手边没有合适的电源,后来一看有免费的,正好就买了一个

网友:
我的防潮箱是电子吸湿卡,里面装的是吸湿珠,湿度大了60%以上就由蓝色变成粉色的,要重新拿出来插电加热除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