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12V改16V可行?

楼主(2022-03-29):
这个机器,之前改的三串锂电池,现在一个电池有问题需要更换了。问一下其他不动直接把电池改成4串可以吗?之前好像那个论坛看到过有人这样改过,现在怎么都找不到了。
说实话,手头12V机器好几把,但这个机器从同心度还是力量上说比较满意的,所以一直舍不得淘汰,除了重量重一点其他还都可以接受。

网友A:
我有三把12V的手电钻,里奇2把,博世1把,日常应用12V可以对付,不必搞成16V,但是你最好上闲鱼,体积太大啦,不便携带,放工具箱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三把12V的手电钻,里奇2把,博世1把,日常应用12V可以对付,不必搞成16V,但是你最好上闲鱼,体积太大 ...

手头其他12V好几把,一般凑合用没什么。但同心度这把确实不错,细麻花钻头打孔这个最稳,其他的就容易断了

网友:
有刷电机一般都能随便改
无刷电机注意一下驱动板上电容的耐压,16v的换成25v
高级一点的机器,需要改一下电量显示部分的取样电阻,这个好像没有
改完之后注意控制一下连续工作时间就行,尤其是钻大孔,要适当间歇工作

网友:
这种老式的改电压主要看两个,一个是开关一个是电机,开关一般是宽电压的,比如7.2-18V这样,所以一般没啥问题,你看下开关上标识就可以了,电机电压有两种,一种也是宽电压的,适配性比较好,改电压在它电压允许范围内肯定没问题,还有一种是固定电压的,改高电压一般用是没问题的,但是会加速磨损碳刷缩减寿命,甚至有一定可能性会因为工作电流过大发热导致线圈烧毁,当然电压差距不大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很小,像你12V提升至16V如果开关允许的话电机问题不大,但寿命会减少,要做好提前换电机的心理准备

网友:
12v改16v,功率增大了80%,电机会迅速发热,寿命减少不只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