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冲牙器W1611手柄管子裂开修复

楼主(2022-03-29):
去年7月在淘宝买了个松下W1611冲牙器,很好用。但是昨天靠近把手那里的水管裂开了。我就拆开看一看。尾部一个螺钉拆下来。卸掉固定头部的4个螺钉。从裂开的地方剪断水管。照原样装上。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装卡口部分,不要装反。

楼主:
最下面的是正确的

网友:
松下的机器貌似压力不行,还是洁碧的给力,曾中途换过一个松下,果断退货!也是1000左右的机器,不是低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