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刚到手的小台灯,插电款的,后期可加电池。

楼主(2022-03-29):
(图片)

网友:
用这种怕是只能中午用。

网友:
刚到手的,那芯片焊盘咋锈成那样?

网友:
加了电池就停电也可以使用了

网友:
ZX8002触控芯片,可用很少的外围元件,实现触控功能。补齐microUSB接口,LED1,加上电池就可以充电、加电两用了,充电灯亮,充满灯灭,充电电流小了些,300mA左右。

网友:
10元之内倒可以

网友:
看起来不错,还带电池焊点。我买的别款连电池焊点都不带。。。。。

网友:
一颗18650电池,一块TP4056带保护的充电板,就是充电的了。。。取下有线接口,刚好就是充电板接口。。

网友:
加电池就好用了

网友:
这种可能用再生塑料了,还是不买为上了。

网友:
加了电池就停电也可以使用了,ziji dongshou

网友:
一节18650加一块4056充电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