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马快充48v15ah锂电池,不知道这个板怎么充电,直接拆了当电动扳手电池

楼主(2022-03-29):
锂电池拆解,不知道这个板怎么充电,直接拆了当电动扳手电池,不知道放电倍率够不够,有没有懂得,原电池盒子是小马快充

网友A:
电动自行车的肯定是动力型的,不过标的3.6V是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自行车的肯定是动力型的,不过标的3.6V是几个意思???

我就疑惑啊,搞不懂

网友B:
电动车电池一般为3C电池,电动工具电池10C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电池一般为3C电池,电动工具电池10C起步

这个电池不行,容量可以,2500mah,恒流5a电流放电,电池发烫,不过撑到2.8v,这种是不是达不到2c放电

网友C:
电动车的电池一般不行,最多3C,就算足容量2500也才7.5A最大,电动工具一般10C,20A左右才够,不然很快发烫,充放几回防爆阀就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动自行车的肯定是动力型的,不过标的3.6V是几个意思???

零几年有些手机锂电池3点6伏,4点1伏截止,长期4点2伏容易鼓包。现在锂电池大多数3点7伏,4点2伏截止。手机锂电池出现3点85伏高电压版本,截止达到4点35伏。航模电池最麻烦,长期大于3点7伏容易鼓包,有些4轴飞行器放置几天后,保护板自动放电到3点7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零几年有些手机锂电池3点6伏,4点1伏截止,长期4点2伏容易鼓包。现在锂电池大多数3点7伏,4点2伏截止。手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的电池一般不行,最多3C,就算足容量2500也才7.5A最大,电动工具一般10C,20A左右才够,不然很快发烫 ...

懂了懂了

网友:
出给需要的人,换自己想要的东西,各取所需

网友:
应该是动力电池

网友E:
哪家快递可以寄锂电池?我家里有个5kg的锂电池,问了几个快递,京东顺丰邮政都不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家快递可以寄锂电池?我家里有个5kg的锂电池,问了几个快递,京东顺丰邮政都不收 ...

顺丰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