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玩stc碰到的诡异问题,一度崩溃,怀疑人生

楼主(2022-03-29):
有没有老铁遇到这种问题: 写的一段代码,无论怎么检查都是正确的,但烧录到单片机里,就是不按程序逻辑运行,无论怎么修改试都不行,只到一段一段把其他代码注释掉,它终于按逻辑运行了,然后原封不动把刚才注释掉的代码恢复,也能正常按逻辑运行,以前玩stc15w408遇到过几次快疯了,一度对自己的大脑逻辑产生怀疑,对严谨的物理规则产生动摇,甚至连电脑cpu我也换了,系统也换过了,今天再度碰到这种问题,单片机是stc15w401as,刚刚把注释掉的恢复,也能运行了,一度崩溃,怀疑人生

网友:
没有玄学。我常常被自己蠢哭了。

网友:
你不发上来,谁知道哪有问题???

网友:
多半是IO或者定时器,AD模块之类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经常玩,玩多了就知道是自己给自己挖坑。

网友:
文本  也就是编辑环境   请留意下

不同的编码类型。。不可见的控制符。。IDE环境对汉字支持不够好? 注释全部清理掉  再检查那些不必要的空行、空格。。
有没有这些东西影响到代码本身?

谨供参考
自己也吃过类似的苦头

网友:
看来都踩过坑

网友:
把编译产生的中间文件全部都清空再编译试试

网友:
还有可能是外围器件处于临界状态的速率
如果没有用到外围器件,那就另说

网友:
没有玄学。常常是最后发现自己挖的坑还得自己来跳。

网友:
数据类型不匹配?或者数据溢出了?

网友:
99%时候还是自己的问题,应该是真正的问题还没有找到

网友:
对比一下校验码

网友:
确实有这种情况,换台电脑还是一样的;遇到这种现象最好用一个LED作指示,看在那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
曾经遇到这种现象,最后用多个LED作指示,一点一点的调试,最后还是发现自己挖的坑。

网友:
遇到过,大多数还是代码上逻辑错误造成的,也有的是代码文件编码格式的问题

网友:
仿真调试看看嘛

网友:
逻辑要清晰,目前遇到的所有玄学问题到最后都是人为的。

网友A:
绝大多数是自己的编程和调试水平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是自己的编程和调试水平不到位

我玩单片机快20年了,出问题时就一个变量我都没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