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小米摄像头小米2k圆球摄像头看看做工

楼主(2022-03-29):
拆一个小米摄像头,2k画质圆球摄像头
2k应该是400万像素
注意要把前面红外黑色透明面板撬开,下面有两颗螺丝。

楼主:
里面电路板,看看做工。
镜头旁边那个方形的有两根线的,是红外线滤波片转换,电磁驱动,白天有滤片,晚上移开滤片

网友:
都大同小异、最开始看早期三星的也是这样~

网友A:
有没有技术把单向通话改成双向通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技术把单向通话改成双向通话?

小米的摄像头是双向通话的,可以听说一起,我用过别的例如tp的摄像头是向的,需要按下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