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京东方BOE画屏E2、E1S拆解换屏-好像是首发哦

楼主(2022-03-29):
京东方的画屏可能有人不了解,先上百科普及一下

就是看中了它类纸护眼的特点,所以给我家小学生配置了一台E1S,但是家里当家的一直说这个框框太大,太占地方,被说的烦了,我就跑海鲜市场碰运气,终于碰到一个新型号E2但是屏烂的机器,和其主人过了几招后,没招架住,最后100元拿下了。为何屏烂了还要这么贵最后我还要下了,主要是考虑:1、我估计这两个型号液晶屏尺寸一致,都是21.5,而且出厂时间相隔不长,应该用的屏是一致的,这样就能把屏一换变成更贵的E2型号机器了。2、我还有一个21.5的lcd屏,如果幸运背光框能容下这个屏,那我将碎掉的液晶面板一换,不就又是一台E1S出来了。于是说干就干了

这就是E1S,宽宽的塑料外框外面又套了一层实木边框,当放图画时就好像是一幅真画,背面型号为21A700,接口与E2的基本一样,仅仅是缺少网络接口。

拆开后是这样的

液晶屏型号

背板及主板忘了拍了,但是基本与E2的主板一样,就是少了一些东西。下面的是红外接收(有遥控器控制)及光感

下面重点拍E2,这是背面,居然是淡绿色的

型号是21A800

看看接口:电源12V,音频口(是输入还是输出没试过),microusb(这个口没用过,不知道干什么用),usb口(接过usb鼠标操作画屏),HDMI(可以外接主机变成显示器),网络接口

拆开背板

按键板

与我想的一样,液晶屏和E1S的一样,这样最少我的E1S就能升级到E2了

看下主板,与E1S比多了网络接口和相应的芯片,其他基本一样,好像喇叭的体积也大了些

无线用的是MT7601UN的150Mbps方案,基本够用了。

存储用的是三星KLM8G1GETF-B041,eMMC5.1,8GB。

两颗运存,K4B4G1646E-BCNB,合计1GB运存。这次拆解有些不忍心,毕竟比较贵的东西,我也怕搞坏了,所以主芯片散热片就不去掉了,主板背面还有没有运存芯片也不清楚,抱歉了。

E1S和E2的屏调换很容易,下面对比一下E2的画屏和我手里的LCD屏。LCD屏是中华映管的21.5寸,1920*1080,灯管的无损耗,显示正常。

cof都是六个,过框的位置有了

四灯管

换屏的时候傻眼了,中华映管的屏居然大了,京东方屏的背光框上居然上下左右每边都有两个凸起,顶住京东方的液晶屏,最后量了量尺寸发现把这些凸起全部搞掉正好能放入中华的屏。过程很痛苦,不放上过程了。最后要清洁一下背光板,结果在最终显示上出现了不好看的条纹,后面放上图片。

看下拆下的京东方画屏液晶逻辑板,太长,从左至右拍了3张

换好原装画屏液晶的E2,看下显示效果

颜色确实比普通液晶更好一些,对油画的还原也更传神

再看下换了中华映管液晶,背光没变的E1S

画面颜色确认比不了原机

现在E2让小朋友用,E1S当我的电脑显示器用了。

能看出背光板上的擦拭条纹吗,就这些遗憾

完毕!

网友:
壕,我觉得这玩意没鸟用...

网友A:
动手能力极强了算是,谢谢分享,有一个疑问问一下,您替换的中华映管LCD屏幕和BOE原装的都是LVDS的接口吗?所以才能无缝替换,还是出于什么原因能够无缝替换呢?谢谢

网友:
京东方后期的屏色彩和对比度其实做的很不错了,至少和三星LG之流又得比了,但是这个质量实在是看运气

网友B:
好像是特殊系统平板电脑,现在8加128手机配置可以做主机,无线传到大号触屏当平板。真正的画屏,应该整合磁显卡,用磁铁画图,显示磁力线,或者液晶压敏,手指甲都能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极强了算是,谢谢分享,有一个疑问问一下,您替换的中华映管LCD屏幕和BOE原装的都是LVDS的接口吗? ...

说对了,都是lvds接口,直接用了boe原机的线缆就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特殊系统平板电脑,现在8加128手机配置可以做主机,无线传到大号触屏当平板。真正的画屏,应该整合磁 ...

这个画屏的名称应该是想表示这款产品屏幕好,对画的还原度高,像真画一样。而不是说用来画画的机器,您说的那个磁感应,一直都有啊叫电磁屏手写,叫的最响的是e人e本原笔迹手写,现在银行自助设备和一些绘画屏上就是的这种,但是必须使用配套的电磁感应笔。

网友:
看着还不孬

网友:
以前还觉得1080分辨率yyds,现在也有点接受不了那个颗粒感了

网友C:
华映这个屏都十年了,拿来对比画质不太合适。

看前面我还以为是墨水屏,原来还是液晶屏。护眼很大程度是通过减少蓝光,至于无频闪其他品牌也有。
虽然是护眼,但是还是要限制使用时间的。

如果不是特殊需要,一副防蓝光眼镜+2K 144HZ屏更加有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映这个屏都十年了,拿来对比画质不太合适。

看前面我还以为是墨水屏,原来还是液晶屏。护眼很大程度是通 ...

你是明白人,但是现在架不住打保护学生和帮助学生学习的旗号,拆了之后才发现京东方夸大的成分居多,也就类纸的卖点配合对世界著名油画的还原度好点,其他方面与好点的显示器也没太大区别,这机器新机卖的价格属实有些离谱

网友D:
我也有块朋友送的貌似是个20来寸的。。。。。鸡肋 闲置    把外木框拆了   做显示器又没地方放

网友:
鸡肋,这玩意没什么用,丢又可惜

网友:
外框是买的还是咋搞的?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块朋友送的貌似是个20来寸的。。。。。鸡肋 闲置    把外木框拆了   做显示器又没地方放  ...

有意向出吗?我主要是想看看他油画的效果,出的话+V:chinalame

网友:
你是那个破屏最后是把中华硬管的玻璃移植到BOE的背光里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