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1/INITIO如何给工具添加支持(大佬勿喷)

楼主(2022-03-29):
3111的flash.dat是加密的 但是inito的不加密,这个教程是提供给小白的(大佬勿喷)

建兴的盘拆的0UHL PS3111开卡老是有奇奇怪怪的报错
S0120=Toshiba_15nmTLC   ,TH58TFT0UHLBAEF       ,TLC_16K,0x98h 0x3Ah 0x98h 0xA3h 0x76h 0xD1h 0x08h, 111A
前面是参数制成 中间是颗粒型号 然后TLC_16K这些都会在你auto的时候显示出来,然后后面就是id 最后111A 前面是MP的固件后面是RDT固件
闪迪MLC 和东芝DFK DDJ那些也是一个道理 3111的固件兼容也是往后一点的

做2258XT性能太LOW了所以做3111了 凑合着用了
S0065=Toshiba_15nmMLC ,TH58TFG8DDLBA4    ,MLC_16K,0x98h 0x3Ah 0x94h 0x93h 0x76h 0x51h 0x08h, 0101;8181#UFS
奇怪的颗粒可以做出第二选项 固件+#注释名字

网友A:
学习了,最好还是解密3111的dat文件修改吧,但是要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最好还是解密3111的dat文件修改吧,但是要怎么做?

3111的解密不了

网友A:
貌似有大佬解密了,只是我们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大佬解密了,只是我们不会

那玩意加密的,解密大佬才会,6081的明文随便改,求大佬新版本6081工具的mptooldata

网友(2022-05-17):
大佬问一下,我自己加参数用6081工具开1uhl报set_ce_mask command fail怎么解决?参数确定改的没问题,用3111开卡软件(大佬加的参数)就能开出来

网友(2022-09-09):
又给大家指出了新的方向

网友:
那个解密很简单的,随便找个会python或winhex脚本的人,写一个脚本就可以搞掂,估计十行代码都不需要。规则就是,先获取总文件大小,然后除以4得到一个值,然后每4个字节进行一次XOR,XOR.根据Big或little.填写对应的四个字节的值(5E 5D开头),然后把XOR的值保存就是解密后的了。如果修改后,就再XOR..一次就加密了。工具流出来之前我都是winhex脚本操作的,唯一的缺点就是速度比较慢,优点就是不用转换直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