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主板镶金边:赛睿剪线Rival310鼠标清理修复,AB胶解决空键程,补防滑贴

楼主(2022-03-29):
这款赛睿的Rival310,和另一款sensei310配置相同,大致2017年底2018年初上市,主芯片采用赛睿定制TrueMove3(应该是PMW3360定制款),12000DPI,欧姆龙50M蓝点微动,做工用料都不错,主板带金边,典型的赛睿中高端定位。
清理的这个Rival310原本成色一般,划痕较多,左右防滑胶脱落,右边原主人可能想粘上修复,结果不但没粘住,还留了好多残胶,自己剪切DIY防滑贴搞定。
另外一个明显问题是右键空键程明显,对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决思路,按键柱有磨损的想办法修复按键柱,按键柱正常的在按键板上想办法,这个310使用AB胶修复按键柱磨损。

先看下清理之后的样子:

左右两边补了自制防滑贴(方法见这一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1972-1-1.html

灯效很漂亮:

好了,看下原本的样子:

两侧没有防滑橡胶了:

残胶:

底部:

解开贴脚,四颗螺丝:

主板的一圈金边很耀眼:

上壳有侧键和DPI键小板(注意看右键按键柱,能看出问题吗)

主板上半部分,欧姆龙50M蓝点微动:

主板下半部分

鼠标的心脏,TrueMove3芯片,12000DPI,推测应该是3360的定制版:

轮胎纹滚轮:

金边主板:

主板背面:

细看按键柱,右键明显有问题,磨出一条沟了:

放大看,按键柱磨损导致空键程。对这个问题,不严重的话,在按键柱上贴个贴纸胶带之类就可以解决;如果比较严重,推荐用AB胶大法,用AB胶填补磨损的按键柱,可以稍稍再高出一些,AB胶固话之后是硬的,完美解决按键柱磨损(再极端的有打磨按键柱,再贴一层易拉罐皮的,动作比较大,不推荐了):

拆解清理时候的合影:

装好收工:

下次继续。

====================
近期系列鼠标帖:
=>>尝试用防滑胶带做鼠标防滑贴
=>>战损成色剪线巴塞利斯蛇复活记
=>>罗技G302剪线鼠标复活记,奇特手感,小手神器
=>>剪线G400清理复活记,用上大桶黄油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雷柏VT950鼠标按键张力系统弹簧被装反
=>>又被激光引擎坑了:雷蛇曼巴5G无线翻车;补几张502清理照片
=>>愿赌服输:2018复刻版罗技MX518剪线鼠标,泡水主板坏,喜得配件一套
=>>赛睿经典Rival、Rival300剪线鼠标清理,修复右键无法按动故障
=>>找不到驱动程序:清理网鱼网咖2.0S鼠标,PMW3325芯片,更换微动
=>>主板镶金边:赛睿剪线Rival310鼠标清理修复,AB胶解决空键程,补防滑贴
=>>刀削按键板解决摩擦:复活剪线罗技G500S huigu认为握感最好的鼠标之一
=>>新买罗技G502,到手小折腾:颜值提高了吗
=>>一堆518里翻出一个G400利刃重铸,测试全好,清理发粘表面,成色还可以

网友:
楼主鼠标真多啊。

网友:
看标题就是你

网友:
赛睿的做工总体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鼠标奇大无比,比罗技g502和g900还大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主板带金边,典型的赛睿中高端定位。

网友:
主板镶金边:赛睿剪线Rival310鼠标清理修复,AB胶解决空键程,补防滑贴

网友:
鼠标,还是鼠标

网友:
镶金边的主板,鼠标用料不错

网友:
果然是高端鼠标,用料真奢华!

网友:
路过看看,按键磨损不键程变长不可怕,就怕微动有毛病,会一点变双击或是莫名的不点也自己瞎鸡儿点击。

网友:
这得有多大的仇恨才能把鼠标按键磨出槽?

网友:
高端鼠标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不错,这个鼠标好用

网友:
都用无线的了

网友:
AB胶时间长了容易发硬变脆,然后就崩掉了。感觉用502一层一层叠起来是不是更耐久一点,也可以粘一点硬塑料

网友:
这鼠标好大,防滑贴好丑

网友:
楼主的存货真不少

网友:
UP主最近和鼠标较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