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中正品的电动刷牙机碳刷给用坏了

楼主(2022-03-29):
没想到这个刷牙机力道非常足,但是电机的寿命太短了,碳刷给用没了。按键灯亮,但是他咯吱咯吱,于是就想到肯定是电动机的问题。

网友A:
不是说好的超声波么,你这是19.9包邮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好的超声波么,你这是19.9包邮的么???

不贵,超声波都是假的

网友B:
这种东西容易勾起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容易勾起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这种力度太大,容易掉皮,你说那种得转速慢温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好的超声波么,你这是19.9包邮的么???

飞利浦也不是超声波吧 也只是声波(sonicar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也不是超声波吧 也只是声波(sonicare)

现在也只有欧乐B的牙刷稍微好点了,飞利浦的也是电机。

网友:
这种是旋转电机,飞利浦的是摆动电机

网友:
飞利浦是无刷摆动电机。

转动就算了,还要有刷,这种基本属于电子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也只有欧乐B的牙刷稍微好点了,飞利浦的也是电机。

下一款想换欧乐B了,飞利浦刷头贵

网友:
基本刷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容易勾起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禁止胡思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也只有欧乐B的牙刷稍微好点了,飞利浦的也是电机。

跟着一样,都是电机。震动力度也跟着差不多,这个算是震动比较厉害的了。电刷都磨没了,一般电机好多年都用不坏,这个可能电流太大寿命就短了。

楼主:
还是有点好处的。按摩可以健壮牙龈,震动可以比手刷干净些。最好的就是冲牙。洗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