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移动硬盘提示“无法访问:文件名、目录名或卷标语法不正确”

楼主(2022-03-29):
忆捷移动硬盘1、笔记本接口,无法打开盘符;

2、台式机接口,打开盘符,部分文件可读,部分提示“无法访问。文件名、目录名或卷标语法不正确”;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旧版的帮帮团呢,快来人呐

网友A:
有条件的话,可以取下移动硬盘里的硬盘,挂到台式机里,看看读写是否正常。不具备条件的话,可尝试下面的操作。
1、判断是否供电不足,换根好一点的数据线看看。
2、确定不是供电不足的情况下,可能是数据损坏。如果数据重要的话,可先使用GHOST制作镜像文件,再对移动硬盘使用磁盘扫描,看看还有多少数据正常?再格式化硬盘,看看是否硬盘损坏?
数据有价,谨慎操作,供参考。

网友B:
多半有坏道了,试试用diskgen的复制文件功能复制到其它分区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有坏道了,试试用diskgen的复制文件功能复制到其它分区看行不行

会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话,可以取下移动硬盘里的硬盘,挂到台式机里,看看读写是否正常。不具备条件的话,可尝试下面的操 ...

1.在台式机上试过,提示如图。在笔记本上需要在dg上才能看到盘里的数据。
2.如果是有坏道或损坏的话,ghost镜像文件能把坏道处的数据保存提取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有坏道了,试试用diskgen的复制文件功能复制到其它分区看行不行

这是物理还是逻辑坏道?如果数据在坏道上,能恢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