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不懂就问:万用表的4~20ma LOO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29):
这个4~20ma LOOP能测什么,应用在什么场合?谢谢指点!

网友A:
仪表的回路,4ma代表0%,20ma代表100%

网友:
可以量变送器输出电流吧!!

网友:
搞仪表或自动化工程的都用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的回路,4ma代表0%,20ma代表100%

感觉您的说法是对的,但我还是理解不了,能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4-20mA是工业控制中常用的控制量参数,

网友B:
给你抄一段:

在工业生产控制过程中,特别是在连续生产过程中,经常需要控制一些物理量,如温度、压力、流量。这些物理量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在控制领域,这些随时间连续变化的物理量称为模拟量。

在传输信号时,由于导线上有电阻,如果采用电压传输,导线中会出现一定的压降,接收端的信号会有一定的误差,所以一般采用电流信号作为传感器的标准传输。

并且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不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工业传感器中。
4-20mA是常见的模拟电流信号,也是标准信号。最小电流为4mA,最大电流为20mA。
为了适应工控行业的不同情况,4-20mA电流传感器一般有四线制、三线制和两线制。

远程传输信号的电流源优于电压源的原因

由于现场与控制室距离长,连接线电阻大,如果采用电压源信号进行远传,由于线电阻与接收仪表输入电阻分压会产生较大误差,而采用恒流源信号进行远传,只要传输回路中没有支路,回路中的电流就不会随导线长度而变化,保证了传输精度。

采集信号最大电流为20mA的原因

安全火花仪只能使用低电压、和低电流,20mA引起的火花能量不足以点燃气体,非常安全;最大电流20mA是根据安全、实际功耗、成本选择的。

为什么4-20mA的起点不是0mA

传感器连接时,由于某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接触不良或断开。断线后,接收设备无法采集电流信号,导致真实0mA与断线混淆,无法判断。如果起点设为4mA,很容易判断断线。同时,将其设置为4毫安对于双线信号传输有很多优势。

电流信号(4~20mA信号)的优点

1、电流信号适合远距离传输,因为电流信号不受导线电阻的影响,而电压信号会在导线本身有电阻的情况下被分压,导致测量不准确。4~20mA的最远传输距离一般控制在100m以内,距离较远的建议使用数字信号(485通讯)。2、电流信号一般采用两线制,电压信号一般采用三线制。相比之下,双线系统比三线系统节省材料,降低成本。

3、比现场工况复杂,电流信号的抗干扰能力比电压信号强。如有干扰,建议用户选择4~20mA信号。

4、电流信号可适当超出范围并输出不准确的信号。例如,量程为1mA、4~20mA的压力变送器,超出量程时可输出24mA。

根据电源的不同,电压信号略有不同。例如,测量范围为1mA,输出为0~10V的压力变送器,在电源为9V时,不能输出9V以上的信号。

5、当导线由不同材料(如铜、镍)制成时,一般会产生磁场,电压信号会有误差,电流信号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抄一段:

在工业生产控制过程中,特别是在连续生产过程中,经常需要控制一些物理量,如温度、压力、流 ...

非常感谢您抄的这一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