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新拆解清洗-DIY戴森吸尘器气旋分离撬棒带USB灯功能

楼主(2022-03-29):
经常清洗气旋,以前都是拿止血钳怼气旋的卡扣,次数多了也容易磨伤。原装有个塑料撬棒,太贵了,决定仿制一个。没错,就这么根塑料棒,卖这么贵。

抄起EDA,两分钟搞定,目的很单纯,仿制撬棒端头那个圆弧即可,空白的地方随手排个USB和灯珠,线性恒流芯片

灯珠也懒得买新的,从旧灯带上拆

拆下来的灯珠,烫坏了两个

焊接麻烦一点,需要对准丝印正中央,强迫症害人

选的7135芯片不在手边,先整个电阻代替试机

还挺亮的,反正空板子也是浪费,不如让它一板两用哈哈哈,感谢深圳JLC

更新,演示撬棒功能

两台顺利分离气旋

天气不错,用洗车水枪把过滤器、气旋和尘桶都喷干净,太阳风吹晾干

网友A:
不明白这个怎么用的

网友B:
jlc快被你薅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这个怎么用的

戴森的气旋有对塑料活扣,拿这个撬棒的圆弧怼到卡扣上就松开了,不然得用钳子同时去压两边的卡扣,戴森主机配件电池详细拆解图我以前都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c快被你薅秃了

哈哈哈哈,我这算好的,也不拼版,有需要才下单,不会每个月都把2次用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戴森的气旋有对塑料活扣,拿这个撬棒的圆弧怼到卡扣上就松开了,不然得用钳子同时去压两边的卡扣,戴森主 ...

铁丝也行呗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丝也行呗 哈哈

理论上来说一根长的硬铁丝对折起来也行,单实际操作起来会发现十几厘米的深度怼进去很难正确受力,而且捅几次那个就磨花了,所以还得按照原装撬棒的路数来,那个圆弧设计还是挺巧妙的

网友C:
正品有点贵啊,就那么一点塑料,话说什么是气旋?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来说一根长的硬铁丝对折起来也行,单实际操作起来会发现十几厘米的深度怼进去很难正确受力,而且捅 ...

懂你的意思

网友D:
这个是V6专用的嘛?V10也可以用嘛?不是很清楚这个怎么用,能请教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品有点贵啊,就那么一点塑料,话说什么是气旋?

吸尘器尘筒上方那个大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V6专用的嘛?V10也可以用嘛?不是很清楚这个怎么用,能请教一下嘛

我是按V6设计的,10不知道。。。。网上搜视频教程吧,文字描述无力。。。。

网友E:
好手艺 会画图就是好

网友F:
羡慕还能收快递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羡慕还能收快递的地方

早封闭了,

快递是月初收到的,才抽空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手艺 会画图就是好

哈哈,简单的板子

网友G:
这个这么贵啊

网友H:
这真的是会玩,这灯放哪用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真的是会玩,这灯放哪用合适啊

摆地摊可能用得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这么贵啊

反正有人买,成本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