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人用过瓦斯钉枪吗?和电动水泥枪比哪个好用

楼主(2022-03-29):
一罐气大约能打多少钉子?和电动水泥枪比哪个好用

网友A:
压缩气体的吗?在国内不大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气体的吗?在国内不大好买

对的,就是丫说气体,为什么国内不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菜刀都要实名

网友B:
我用过,瓦斯的比电动的有劲,打窗框电动的总留尾巴,还得来一锤子。
最好的还是打射钉蛋的好用,可惜不好买了

网友C:
瓦斯射钉枪一罐瓦斯不到千棵钉。

网友D:
做旧楼改造外墙保温钉苯板的用的什么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瓦斯射钉枪一罐瓦斯不到千棵钉。

一瓶气能打一盒半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旧楼改造外墙保温钉苯板的用的什么枪呢

可以考虑一下那种带火药的射钉枪,不过就是火药钉子比较贵
火药射钉枪初次投入小,但使用成本高,一个钉子几分到1毛多
电动射钉枪,初次投入大(单机上千),但使用成本相对低的多

网友F:
瓦解枪劲头,没有问题,啥都能干动,就是重,触发保险特别紧,需有麒麟臂方可驾驭。电动钉枪打水泥白费,目前就能钉线槽也免免强强,还冒钉。国内钉枪技术还是非常落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瓦解枪劲头,没有问题,啥都能干动,就是重,触发保险特别紧,需有麒麟臂方可驾驭。电动钉枪打水泥白费,目 ...

据说是国家标准,触发保险必须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瓦斯的比电动的有劲,打窗框电动的总留尾巴,还得来一锤子。
最好的还是打射钉蛋的好用,可惜不好 ...

网上多的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据说是国家标准,触发保险必须重压。

不是国标,是瓦斯气瓶的阀门特别紧,瓦解枪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我问了几个厂家,他们都不知道为啥触发会这么紧,只知道图纸这么设计的。照葫芦画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瓦解枪劲头,没有问题,啥都能干动,就是重,触发保险特别紧,需有麒麟臂方可驾驭。电动钉枪打水泥白费,目 ...

那像国外的呢,比如得伟dcn890 hilti bx3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国标,是瓦斯气瓶的阀门特别紧,瓦解枪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我问了几个厂家,他们都不知道为啥触发会 ...

国外的瓦斯枪呢 比如hilti的gx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那种带火药的射钉枪,不过就是火药钉子比较贵
火药射钉枪初次投入小,但使用成本高,一个钉 ...

那瓦斯枪呢 后期成本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外的瓦斯枪呢 比如hilti的gx3

国外瓦斯枪是电子泵助力压按气瓶,按压力度比国内的要轻很多,但是需要专用气,专用钉,死贵,想用国产耗材需要找人专装。890不是瓦斯的

网友:
瓦斯的重使用成本低,火药的轻使用成本高,在工地叫吊顶神器。

网友H:
你说瓦斯枪,我经常用用时间长了,各种问题出来,新的用起来还好,时间长老是不出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说瓦斯枪,我经常用用时间长了,各种问题出来,新的用起来还好,时间长老是不出钉 ...

国产瓦斯枪坏了也好修,结构及其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