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半拉鸭蛋型的遥控

楼主(2022-03-29):
拆个半拉鸭蛋型的遥控,卡扣的,一扣就开。两节2016纽扣电池6v。TB买来4节没用几次指示灯不亮了,以为板子坏了呢,原来没电了!接上4.2锂电池指示灯亮,应该能用改天试试。现在有三个外观一模一样的遥控,晶振芯片都一样,但只有一个配套的能用,能否复制这个到另外两个上面呢?除了TB买万能对码遥控,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这玩意开机的时候应该可以对码,至于怎么对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你想要几个一起对上怕是有点难哦...

网友:
配遥控的地方有测码器,能复制

网友:
好像接收器有个对码的按键,可以对多个不同编码的发射器。

网友:
搞不好要到买遥控的地方找工具了

网友:
这种是不是滚码的?

网友:
貌似这种遥控频率有复制器卖,315、316、433什么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