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机遇到难题,这种螺口的螺丝怎样拆开?

楼主(2022-03-30):
前几天鼓捣电动球阀,看到球阀里的球芯生锈腐蚀无法使用,考虑换个新球试试,也见到了有卖的,于是想一同看看其它阀门的球形啥样的,方便的话一并拍几个待日后处理。
这种4分的ppr双活结球阀待替换的有三个,已经更换了一个,专门对的外形,新旧能通用。换下来的这个旧的想打开测量一下里面的钢球规格,可遇到了难题,家里所有的内六角无论大小都用不上,原来要打开这个阀门芯需要内八角,可网上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所谓和这种“内八角”工具,大家说说,怎样拆开这个阀门拿出里面的球球?

网友:
我用合适宽度的锉刀拆过。不过好像网上有专门的外、内八角工具,你找找看

网友A:
要么丢弃,要么找小1-2的内六角再垫把1字螺丝刀试试,感觉这种阀门无维修价值。

网友:
大铁块自己打磨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丢弃,要么找小1-2的内六角再垫把1字螺丝刀试试,感觉这种阀门无维修价值。 ...

楼上正解,可以用大号的内六角加合适厚度的金属垫片解决。

网友:
这种阀门好用些,更换也方便。

网友:
不是有内八角吗?

网友:
最坑人球阀!买真正品牌的能多用几年

网友:
只能自己制作一个了。

网友:
换阀门吧,即使拆开了,同样大小的 球 也不一定找得到。

网友:
这类产品,不同厂家的产品根本没有通用性!

网友:
拿厚一点的钢板锉一个差不多宽的扳手

网友:
别折腾了,都锈成这样了,外壳肯定也有损伤,整体更换吧。只换球意义不大。
而且即便你打开了,能配到合适的球吗?

网友:
楼主都说了,能找到球了!用粗钢筋自己挫一个。

网友:
买阀门不能只关注壳体材质(304/黄铜)啊,阀芯也是重点,球阀要黄铜阀芯的,角阀陶瓷的。

网友:
用两个开口扳手,各伸一半进去,背顶背捏紧就可以

网友:
看价值吧  价值不太高还是换新吧  感觉单独换了球因为磨损也会造成漏水  而且感觉便宜球阀寿命也不是很长  淘宝买的不贵 外观是铜的也很厚重  但是 用不到一年就废了 关闭不严    水费跑了120的

网友:
找一块厚度与内八角单平面相同的钢板,加工成紧配合,应该就可以拧下。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厚铁片做个大小差不多的一字螺丝刀就能拧开了。

网友:
整体更换吧,只换球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