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公牛排插短路修复

楼主(2022-03-30):
『X折腾』公牛排插短路修复
单位用的,估计进水,或者功率太大,导致火零线铜排之间电弧炸黑

标签是领导自己贴的,丢下来,说修好就给我了。。。

找了半天,只能暴力拆开

啧啧,炸的乌黑

火零地铜排之间靠那么近,又不做好绝缘。。也只有公牛能这么操作了吧。

啧啧,黑的一塌糊涂

拆开铜排,抛开短路的话,这做工还是可以的
估计用久了,氧化了,所以变成这种颜色。

在间距很靠近的地方裹上绝缘胶带,重新焊好

通电试试

完美,可惜就在于卡的太紧了,暴力拆的有豁口。

网友:
如果铜排发热那个胶布就有点危险

网友:
这铜片感觉很厚实

网友:
这设计真对不起这价格和人们口口香称的口碑

网友:
领导真大方啊,哈哈哈

网友:
公牛竟然用卡扣,不用防拆螺丝了。

网友A:
如果不是小米搅局,重新定义了外观和铜排,公牛在民用上,还不会这么好看,更不会用铜排给你

网友:
哈哈,先用低价杀光所有对手,然后再定制标准,这谁也玩不过啊

网友:
做工一般般,感觉负载过大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小米搅局,重新定义了外观和铜排,公牛在民用上,还不会这么好看,更不会用铜排给你 ...

有时候真的要感谢小米,如果没有小米,现在大部分东西都降不了价。

网友B:
家里配电箱,空开之间的短接铜牌,也是这么装的。一个装的低一点,一个为了拉开距离空开触电只压了一半。我也是全拆下缠了电工胶带,都压到底锁紧了。也不知道那种更安全了

网友C:
铜条是挺厚的,但一直感觉这种一体铜条的不靠谱,设计上有天然的缺陷。我觉得还是陶瓷座+大线径焊接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条是挺厚的,但一直感觉这种一体铜条的不靠谱,设计上有天然的缺陷。我觉得还是陶瓷座+大线径焊接比较安 ...

陶瓷的我至今没见过比较满意的,主要是使用人的习惯吧。

网友:
这都会短路,设计有缺陷。

网友:
LED灯没亮,维修不完美,3周前,我楼下垃圾箱里捡公牛,我第一次看见插头冲压公牛两个字(也可能我以前没留心),看我比对家里其它公牛都没有,我严重怀疑这是个高级假货。。。哈哈
当时上面油污特别多,感觉是谁厨房用过的。。
那天赶巧扔垃圾,看见上面有个插排,于是这手扔反手捡,动作流畅,看不出我在捡垃圾。。。要不就尴尬了。。
回来通电,指示灯不良?难道是大问题?插上电器,工作正常。。。草,灯不亮就扔,真败家。。。
本来到这里,事情就该结束,反正能用就行。。。
可对于强迫癌晚期的我,不允许有不完美。。。必须亮
于是拆开,其实也是打扫一下,怕有小强卵(感觉我TM还有洁癖了呢?毛病见涨啊),发现是受潮进水把并联电阻锈蚀了,导致LED也烧了,也看不出型号大小,于是问度娘。。小300k就行250k最好。。
于是翻箱倒柜找了一个报废车载充电器,拆了led ,又随便找个电路板拆了两个270k测试正常,全接上了,听说电阻越大好像功耗越小led寿命越长。。反正电阻不花钱。。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一些插头地线过长或者是插拔暴力造成的呢   新款公牛这个不是个别案例了 好多这样的  原来焊接的都是开关先挂

网友:
刷一层液体胶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配电箱,空开之间的短接铜牌,也是这么装的。一个装的低一点,一个为了拉开距离空开触电只压了一半。我 ...

4平方的铜线弯折做做,不用现成的

网友:
挺复杂的五金件配挺简陋的外壳,用挺原始的配线工艺进行装配。

网友:
材质还是不错的,设计上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