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做电动刷衣机

楼主(2022-03-30):
本来是想搜索一个电动刷衣服的刷子,这几年家里的棉袄越来越多了,两个孩子也大了,刷棉袄很是费劲,而且都是一些羽绒服,自己年纪又大了,刷一条牛仔裤都累得气喘吁吁,于是在网上买了两个刷子装在手电钻来用,哪里知道用起来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用的是220伏的电钻,最低转速都太高,而且太重,泡泡都甩到身上了,也不安全,接着就换上了充电钻,转速能调低一点,也相对安全些,但是无论是充电钻还是插电钻,都需要用两只手来操作,因为手电钻刷头方向这个距离太长,只拿握把的话,有点握不住,需要另外一只手抓住刷头这里辅助稳定,而且充电钻也不是防水的,搞得也是很多泡沫。后来偶尔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刷背的,感觉可以仿照它的样子做一个,低转速大扭矩,能不能低成本的制作一个或者改装一个?用775或者550的电机,加上一个减速器,拿在手里就像角磨机那样,能够单手操作

网友A:
不怕把羽绒服刷破了啊

网友B:
转圈圈是不行的,应该一个方向滚轮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把羽绒服刷破了啊

刷毛可以用柔软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圈圈是不行的,应该一个方向滚轮刷!

这样也可以,就是需要搞一个罩子,免得泡泡甩在脸上

网友C:
洗衣机了解一下大件或贵重的还是洗衣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衣机了解一下大件或贵重的还是洗衣店吧

在高级的洗衣机,领口和袖口都难以洗干净,牛仔裤更加洗不干净

网友D:
这得上万用宝啊,那东西来回振动的,电钻是转圈的,肯定效果比不上那个万用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高级的洗衣机,领口和袖口都难以洗干净,牛仔裤更加洗不干净

超声波了解一下,买一个可以放下一件衣服的超声波清洗机,然后热水洗衣液放进去5分钟就洗完了。

网友E:
刷头不能太硬!容易弄坏衣服

网友F:
当心刷起毛。。。555,孩子校服经常有油污,我就用刷子加威猛先生定点清除,结果起毛了

网友:
其实波轮洗衣机的甩力很大的,为什么还要用刷的呢;脏衣服先用水泡一天,一定加上洗衣粉或洗衣液,再用洗衣机多洗几道,肯定可以洗干净的。

网友:
类似电动刷子不是单向旋转的,是和电动牙刷的往复转动

网友:
有条件的还是买台滚筒洗衣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高级的洗衣机,领口和袖口都难以洗干净,牛仔裤更加洗不干净

滚筒的其实基本能洗干净了,只要不是穿的太脏,主要滚筒用的水少,而且会加热,一般是30-40度,光加热这点波轮就完败了。说实话我买了滚筒洗衣机我家就基本没手洗过衣服了。扔进去放好清洁剂,按按钮好了。

网友:
往复运动的可能要比圆周运动的好些吧,8楼的意见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得上万用宝啊,那东西来回振动的,电钻是转圈的,肯定效果比不上那个万用宝 ...

万用宝那些摆动的幅度也不太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了解一下,买一个可以放下一件衣服的超声波清洗机,然后热水洗衣液放进去5分钟就洗完了。 ...

得多大的超声波清洗机啊,最起码要有半个浴缸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头不能太硬!容易弄坏衣服

刷头不是问题,网上各种材质的刷头都有粗的细的软毛的海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心刷起毛。。。555,孩子校服经常有油污,我就用刷子加威猛先生定点清除,结果起毛了
  ...

牙刷那种或者比牙刷更细的刷头都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