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板手电池拆解

楼主(2022-03-30):
5窜两病。不知名电芯。一般用可以了。点焊弄的可以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行,也有温度保护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动扳手?这电池做的好,电动扳手也应该不错滴,所以问一下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动扳手?这电池做的好,电动扳手也应该不错滴,所以问一下牌子。 ...

大艺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