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还有安全感吗?我的中兴Axon30手机竟然用照片也能人脸解锁!

楼主(2022-03-30):
用了半年多的中兴Axon30手机,因为新冠疫情,一直觉得现在的国产手机人脸识别很好用,不用摘口罩就能解锁,而苹果没升级iOS还做不到。就这样用了半年多,今天发个帖子说无意中发现戴口罩紧闭一眼也能解锁,觉得更神奇了,当然也多了疑虑,所以发了个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4142-1-1.html
之后又想着用自己的照片可以解锁吗,那就试试吧,电脑上有摄像头,在电脑上打开一张自己的照片,让手机检测电脑屏幕上的人脸,竟然也解开手机了,吓得我一身冷汗,这人脸识别就是个玩具啊,看来我要准备拿出用了多年的苹果了。

网友:
苹果的那个是3D结构光,算是比较安全的了,现在最基础也有相位识别或者面部动作识别的这样的,中兴的这个应该是都没有,只是简单的面部特征对照,还有安卓4.4那个时代人脸识别遗留的问题。话说楼主要安全感为何不买部带虹膜识别的手机,虽然识别速度没那么快,但安全级别比人脸、指纹识别可高太多了。

网友:
感觉很不安全

网友:
中兴系列的系统很烂,特别是努比亚啥的,哎。硬件堆得高

网友:
op
vo
表示,我也能

网友:
发到微博上去,@一下官方看看他们什么反应。还在质保期内的话可以申请售后了,面部解锁不应该这么容易用一张图片就解开的,况且还是一台不便宜的手机。

网友:
不是3D人脸识别的机器都能用照片解锁

网友:
其实很多手机指纹解锁也不安全,还是老老实实用密码吧,或者水果机

网友:
还是指纹或者密码吧,这个太夸张了。我反正不用人脸,除了特殊需要,前置摄像头都不用。

网友:
还是支付宝、微信的人脸识别安全:要张嘴、眨眼。

网友:
我试过几个手机,图片都不能解锁,中兴这个估计是玩具解锁~

网友:
前单摄的手机人脸解锁都只是普通根据模型特征进行2D平面识别,所以用照片是可以解锁的,而要求真人识别的都配备了2个镜头,以视角差来判别是不是真人,用照片就不行了,除非是用人头模型

网友:
这就跟国产汽车一样,配置功能都很齐全,你一看配置单,觉得很划算。但是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都不好用,问题多多或不完善。

网友:
我一直手机都没有锁的,要锁的话肯定是安全性高的才用,中兴另一个名叫剁手兴,你以为是随便叫的。

网友:
这个问题2012年刚开始人脸解锁时就存在了,所以现在不少身份认证都是又是张嘴又是摇头还有读数字的,就是防止用视频或照片做伪。
我到现在手机都没有设置人脸解锁。科技美学评测手机每次都有戴口罩或者眼镜试验手机能不能解锁我都感觉没意思,越是能解的越不安全

网友:
刚才几个手机都试了,用平板拍了视频,照片,动态照片,还根据每个手机前摄调节了视频的远近,几个手机均解不开,而人脸在被窝里很暗都能解开(自拍基本上看不出脸),

网友:
我的三星和苹果都试过,不能用照片解锁

网友:
OPPO的也不行

网友:
这样的话,确实不安全

网友:
人脸识别设置时就有提醒安全性低,简洁方便性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