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TCL红外感应灯降低光感阈值,光照计有问题?

楼主(2022-03-30):
这是上个月改的了,看见有坛友在问怎么降低感应亮度,就赶紧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之前拆解、改电池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7224-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273-1-1.html

这灯在使用过程中,感觉环境还不太黑时就能感应了
为节约用电,必须折腾一下

先测一下感应的环境亮度

居然低到显示0都不亮,看来偶的光照计有问题

那就不管他了
偶这个灯用的是泉芯的QXRS012,pin5是光感端
阈值电压如下表:

实测这种亮度下,分压点也才0.1几V

找电阻直接改了看,10MΩ的

pin5原上拉电阻为4.7M,直接换个10M

试用感觉还是不够,最后就用了2个10M串联

感觉亮度阈值将就可以了,就这样吧
在CDS上并联电阻也可以,就是很不好调,改上拉就很方便,调大电阻就行

网友A:
问下,提高亮度是变哪颗电阻呢

网友B:
这家店得有六七个版本了

网友:
元首,不能上电位器(滑阻),动态调节吗

网友:
这样改改不错,我也刚买的  也改改白天让他感应不亮

网友:
收藏下,我的到了也改下

网友:
引以为荣的光照计被小灯干翻了

网友:
兄弟们快来,大神的教程出来了

网友:
再加块太阳能电池就好

网友:
等快递到了就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提高亮度是变哪颗电阻呢

提高LED的亮度?没电阻可调哦,多并联几颗灯珠或者换3.8V的高压锂电池

网友:
哈哈,我买了两个,十几天了还没发货

网友:
电阻太大的话可能不稳定,比如潮气会降低阻值

网友:
,照度计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家店得有六七个版本了

偶又撸了5个,到货后再检查一下

网友:
照度计求赠送

网友:
那么多人撸这种小夜灯我也笑了。

网友:
没换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