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内燃机车用的双备份无极调速器(WJTS-2驱动器)拆解

楼主(2022-03-30):
实际上是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通过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来控制柴油机的给油量,电压DC110V。双备份设计,左右两个部分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A:
是不是这东西就是个电动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东西就是个电动油门?

可以这么认为,更复杂些

网友B:
机车上好多电子控制器都是双备份。SS3就是,控制器是AB两组,但是可控硅驱动柜却只有一个。

网友C:
说实在的,都2022年了,这内燃机车的配件内部结构还和上世纪的做工一样
不过想想也不为过,毕竟能用这配件的机车也是准备落幕的老伙计了。

网友:
现在的高压共轨喷射,用的是不是叫“计量单元”?

网友D: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吗?

不是,你这个是控制电磁阀的,只能实现有极变速

网友:
金封管很不错。

网友:
喜欢过去的电路板。在朋友之间流传的一种大概3厘米×6厘米左右的小电路板,作为虚货币使用,朋友之间做游戏打赌都是用这种来兑换,那个时候感觉特别稀缺。板子的两面都没有印刷什么符号,只是半透明的板子有特殊的光泽和声音,小时候觉得特别珍贵。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风格是过去国产的味道,有时代感

这东西最大的要求应该是可靠性

网友(2022-08-05):
壳子这么大?????

网友E:
控制高压油泵流量来调整发动机转速,实现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高压油泵流量来调整发动机转速,实现调速?

控制给油量调速,但是不是通过控制油泵实现的

网友:
见过类似的,南车资阳生产的柴油机和液压调速器上面就装这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电路用的主要元件和这个类似。CH250B就是脉冲环形分配器,后来该厂的液压调速器用到了船用某机型柴油机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都2022年了,这内燃机车的配件内部结构还和上世纪的做工一样
不过想想也不为过,毕竟能用这配件 ...

还用的进口芯片,说好的自主芯片呢

网友:
双备份的保险些

楼主(2023-01-05):
引用 网友B:
机车上好多电子控制器都是双备份。SS3就是,控制器是AB两组,但是可控硅驱动柜却只有一个。 ...

内燃机车的燃油泵也是两个,平时只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