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雕led灯检测

楼主(2022-03-30):
隔壁电工师傅哪里捡了一个lef灯,检测led灯珠坏,有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想看那个测试仪的拆机

网友:
测试仪上两个黑色大字已给答案

网友:
这个不用检测,就看到LED灯珠有个小黑点了,肯定烧坏了的;不过LED检测仪还是不错的,有电压和电流显示,还是可调的。

网友:
换个高压灯珠,没事还是能折腾一下的

网友A:
飞雕是老牌子了,我想看看电源的拆机部分。

网友:
测一下LED就可以了!

楼主:
其实还有一颗完全看不出来的坏灯珠

网友:
我都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的,只不过没这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雕是老牌子了,我想看看电源的拆机部分。

来了用的ic是9553a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了用的ic是9553a

感谢分享,电源部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