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直接调压的自耦变压器稳压电源拆开。想改成点焊机

楼主(2022-03-30):
直接调压的自耦变压器。想改成点焊机。锂电池1860焊接。1500w是这么标的。不知道功率够不。接线有点多。改的话怎么接线做工在变压器最大功率。点焊机锂电池点焊机电压多少。望高手指教

网友:
变压器当中电机部分全拆了,原绕组是初级,用粗线绕几圈就行

网友:
这个拆了可以上50平方的铜缆了,窗口够大

网友:
        环牛做点焊机,只要牛够大,性能那是杠杠的,就是副边绕组用不了粗铜排,相对费手工一点,这对个人制作来说都不算一个障碍。需要注意的是次级绕组别贪便宜买到杂铜的,那玩意导电还不如铝,颜色正质地软的一般没问题,较真的话可以大略测下直阻

网友:
这个环牛真漂亮,壳子也不错

楼主:
电焊的焊把线可以绕进去。就是这个变压器线头多。有时间好好找下。上班一直搞这些的话有人不高兴

网友:
可惜了这个稳压器!

网友A:
拿这个做点焊机?想法比较新颖,自耦非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这个做点焊机?想法比较新颖,自耦非隔离~

加一隔离次级,我曾经折腾过,3000伏安的,可惜工地拆工棚时工人撸走了。

网友:
初级线径看着还行,加绕大平方线径次级就可

网友:
好大的环形变压器

楼主:
拆稳压电源之后续。

万用表量了下值流电阻2点6欧姆。只是最大的。进线理了下就知道了。多的线头剪了角布包上。红色喷漆喷上保护。找了个旧线看了还可以。绕了大楷20圈量了下9点几伏。铜片锯开搓尖就是焊笔。试了下电流可以了。焊镍带需要用时间戏电器控制。。。折腾啊(⊙o⊙)。

网友(2024-05-03):
最终改成功了吗?我也有个自耦变压器想改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