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咸鱼上很多的铁锚电动工具和电池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3-30):
难道是厂家倒闭清货?还是这个品牌倒闭了?

而且价格还很便宜。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用过这个品牌工具的吗?

网友:
价格多少钱?

网友A:
高仿的还是库存

网友:
因为你喜欢这些,所以一直给你推造成的错觉吧???

网友:
非主流么,跟着主流品牌买不会错的,杂牌不要乱买,如果是白菜价又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那个无刷电锤才190-260块钱,电池4.0的一块才120-160。

感觉比大有的便宜好多。而且很多都是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仿的还是库存

好多都说是库存。

网友:
外形一样的公模产品 比它的还便宜,这类厂家主要机械部件都是公模 或者说是一样。
差别就是电机 驱动 和电池  其他寿命都差不多,最后加个自己的壳子,平台上卖的贵是因为有保修的,
咸鱼上的机器没有保修,有可能是挑出来的或者 退回来的 然后处理了。

网友:
咸鱼没有淘宝的限价机制,所有渔具啊工具啊,非常便宜的,简直天壤之别,我之前买个汽车氙气灯就是都是全新正品的,淘宝1000,咸鱼150,LED灯淘宝8699,咸鱼2699.没得玩。谁在淘宝买谁傻

网友:
原来如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无刷电锤才190-260块钱,电池4.0的一块才120-160。

感觉比大有的便宜好多。而且很多都是全新的。 ...

合起来也400多了。。。。。。。。。。

网友B:
传说中的三无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三无产品

这个可是有正规厂家的,好像在江苏。。。。

网友:
铁锚的东西还不错,有21700电池平台,很耐操

网友:
楼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买一套回来试试,后面的跟上

网友:
江苏铁锚的电动工具也不是无名之辈哦!但是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铁锚的接口跟大艺一样的?

网友(2022-05-29):
东成 国强 铁锚 大艺,好像是南通电动工具的四大品牌。

网友:
闲鱼没有费用肯定便宜,不过PDD和闲鱼费用差不多,我买过这个牌子的,不算杂牌,性价比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