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PD90W移动电源套件四节21700并联

楼主(2022-03-30):
IP5389芯片移动电源套件65元包邮,成品使用4串LG 21700 50T 170元包邮。

淘宝店铺名广饶数码下单

网友A:
看上去不错,有标识吗?能上飞机不?价格还低点就好了

网友:
双IC 版本主控也是5389?   ?

两款除了 单路 双路  ,其它有啥大区别

网友:
有显电压电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有标识吗?能上飞机不?价格还低点就好了

可以打标识 能上飞机

网友B:
特斯拉21700 扛得住65w 输出不

网友:
有没有温感???

网友:
,2个套件不要电芯,坛友搞优惠点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斯拉21700 扛得住65w 输出不

最好用原生正极的电池,

网友:
若是SYX61就下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斯拉21700 扛得住65w 输出不

一般是串联,也就4A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打标识 能上飞机

试过,DIY的充电宝,有标识的可带上灰机(100wh以内)

网友C:
转换效率多少?如果能到70%,然后再刻上字(要能带上飞机那种),我整两个

网友:
先加购物车了,等这边疫情结束,快递能收的

网友:
想要一个,在哪里下单》?

网友D:
有20V输出就完美了

网友:
输入输出是标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换效率多少?如果能到70%,然后再刻上字(要能带上飞机那种),我整两个 ...

有打标的  转换率没有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20V输出就完美了

有20V输出的。。。。。。。。

楼主:
淘宝店铺名广饶数码 下单联系客服说明数码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