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这样的角磨机……

楼主(2022-03-30):
经常使用角磨机 、 所以有时候一通电 一下子速度 震动、就是高功 ……总感觉心里不安全是的、 而且有时候工作的地方也不方便操作。一直想入一个这样的角磨机  1  带软启动的  2可以调速的 3 关机有刹车功能的  。要求功率大  、用的角磨片100-125的  找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
无刷角磨机 有 软启动  调速  但是好像没有刹车功能,但是停机也是比普通角磨机快
充电款和插电款 有些款式带调速有些不带就一个速度 但是开机都是软启动的,停机也挺快。

另外,角磨机千万别上带齿的锯片,非常危险,
带齿锯片反扭力极大,力矩也很大,手根本把握不住的。

网友A:
没有这样的, 手头的博世能6档调速的就算不错的了.
如果有你说的这样的充电的也一定买一个, 可惜...

网友:
这说的不就是 大有2905 吗?

网友:
插线的话 得伟好像有一款 不过购买渠道不好找

网友:
没有吧,那样的话就力没多大了。

网友B:
得伟插电无刷满足你的一切要求。软启动 调速 关机瞬间刹停 1700瓦大功率 低速时也很大力。

网友:
充电式的都有这个功能,就是比较容易坏,电池容易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 手头的博世能6档调速的就算不错的了.
如果有你说的这样的充电的也一定买一个, 可惜... ...

大有2905 不用谢

网友A:
必须得谢, 马上搞一个!

网友:
我的牧田的好像也有这些功能   18v的无刷的 不过好像不能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伟插电无刷满足你的一切要求。软启动 调速 关机瞬间刹停 1700瓦大功率 低速时也很大力。 ...

你说的得伟插电无刷的 什么型号,我找了一下 都是锂电池无刷的。
锂电池无刷的我有大有2903那款,简单切割一些小东西还行,而且长时间工作电池很不耐用。

网友:
角磨机,停太快,片会松,我改的里奇头就有这个缺点,比大有的2903停的更快,经常松开关太急,打磨片就掉地上了……螺母拧太紧卡片后又很难拧松…急停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得伟插电无刷的 什么型号,我找了一下 都是锂电池无刷的。
锂电池无刷的我有大有2903那款,简单切 ...

4357得伟,不过很难买到全新的东西,咸鱼上的完全拼运气,我的用了一年多驱动坏了,打开看,是被修改过的……

网友:
日立角磨机G18DBL无刷打磨机多功能切割机磨光机充电式锂电手磨机-tmall.com天猫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8
看看这个,软启动带自适应模式

网友:
给你实话实说你该买气动的  我买了一个空压机 打开一个新世界  稳定 卫生  安全   随意调速  好维护!

网友:
无刷角磨机,软起动、调速一般都标配,但是关机刹车其实并不安全,压板是正螺纹的,容易被刹车的反作用力拧松,试想一下,假如一万转速瞬间刹停,压板几乎是100%松脱的,一个获得了自由的近万转的砂轮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得谢, 马上搞一个!

五百块,略微有点贵,等等党最终会取得胜利

网友:
自己买个软启动模块改上就行,我改的用了两三年了没坏,使用体验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伟插电无刷满足你的一切要求。软启动 调速 关机瞬间刹停 1700瓦大功率 低速时也很大力。 ...

我找找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