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教前置板NE5532运放板为什么声音更差了

楼主(2022-03-30):
最近想搞个简单NE5532的运放板,但试了之后音质很差,请问怎么回事呢。
我用手机直接插耳机时,效果很好。但 手机>NE5532运放板>耳机   后,明显音质差很多,低音少很多,而且声音也很单薄。
不是说NE5532有提升音质的作用吗,怎么接了更差,还不如手机直接插耳机。
我知道很多功放是安装了电位器来调节,请问大家我这小板,如何让他还原手机原本的音质呢。在不安装电位器的前提下,有什么办法还原原本的音质呢。麻烦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其他的不知道,首先接线就不行,直接手接的呢,起码要焊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不知道,首先接线就不行,直接手接的呢,起码要焊接吧

只是接通试一下,所以没直接焊

网友B:
曾经,一个电脑音响音量控制坏了,修,就顺便加了个前置5532,结果,嗡嗡的交流声很明显

进来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C:
你买错东西了,你需要的是耳放,不是运放

网友:
单电源的接法,5532没用过,(通常都是双电源。双12V或双15V)你这单电源电压是多少??
再者,输入输出的电容是105,也就是1UF,个人觉得小了.............换4.7的看看

网友:
多一级电路就多一层干扰。

网友:
这电路设计应该是前放

网友D:
有可能是阻抗不匹配,还有ne5532现在市场上都是杂牌的,素质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错东西了,你需要的是耳放,不是运放

你好,手机只是测试一下效果,到时候是要加到功放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阻抗不匹配,还有ne5532现在市场上都是杂牌的,素质很差。

您指的阻搞不匹配是怎么样的呢?需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曾经,一个电脑音响音量控制坏了,修,就顺便加了个前置5532,结果,嗡嗡的交流声很明显

进来看看有什么好 ...

通常是环地噪音或者增益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是环地噪音或者增益过高了

增益过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5532假货泛滥,很多就是358重打的标,也有4558打标的好一些,现在有种12元的02运放,音质还不错,音场开阔,就是高音有点毛刺,可以看看

网友:
5532做耳放?用错地方了吧

网友:
5532一般不用来做耳放,用错地方了。

网友:
估计是前级,直接接耳机音质肯定不行,你需要一级功率放大。

网友:
你也不看看这板用的什么垃圾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阻搞不匹配是怎么样的呢?需要怎么解决呢?

手机的耳机输出口基本都是适配32欧耳机的,推动力一般都没问题。而外置耳放基本都是适配高阻抗耳机的,我不知道你这个5532是什么用途,耳放还是前级?

网友:
换个47耳放就行了!用2个5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