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有人知道北汽充电枪怎么拆解吗

楼主(2022-03-30):
6平方线这个内阻好像不正常

网友A:
侧盖打开啊,不就是通用的,所有充电枪超拆解方法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盖打开啊,不就是通用的,所有充电枪超拆解方法都一样的

不是那里

网友B:
枪头应该不能无损拆开吧,超声波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枪头应该不能无损拆开吧,超声波焊接的

不是超声波,是双头牙螺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超声波,是双头牙螺丝,

你拆开了?没听过这种螺丝,难道要专用螺丝刀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开了?没听过这种螺丝,难道要专用螺丝刀来拆?

用砂轮机切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砂轮机切开了,

里面没什么东西的吧?本身交流充电枪结构就简单

网友C:
有继电器触点。
接地线有可能是4平方或者2.5的。(因为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继电器触点。
接地线有可能是4平方或者2.5的。(因为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

测的是地线,后来测零火线25毫欧,但是三条线看起来尺寸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的是地线,后来测零火线25毫欧,但是三条线看起来尺寸差不多

零火怎么测?里头有继电器。。。
一般是16(13)A2.5平,10A(8)1.5平。
这个地线估计是0.5~0.75的。自带漏电保护地线细一点问题不大,这个目前没有强制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火怎么测?里头有继电器。。。
一般是16(13)A2.5平,10A(8)1.5平。
这个地线估计是0.5~0.75的。自带 ...

没继电器